高手们帮帮忙吧!有用过LTC2440(24位AD转换器)的请进!

楼主(2009-08-14):
高手们帮帮忙吧!有用过LTC2440(24位AD转换器)的请进!

现在在做电子秤,用到24位AD转换器LTC2440,搭好电路,用串口读取出来的数据很不理想,当输入IN+接地时,输出并不是0x000000,相差很大,输入IN+接参考源TL431(2.5V),输出也不是0Xffffff,我个人认为时序没有问题,还特意用Proteus做了仿真和实际上的结果一样,不多说了,上图。

用的M16   引脚定义如下:
#define     CS             PORTA.0
#define     SD0           PINA.1
#define     SCK           PORTA.2
#define     BUSY          PINA.3

电路图 (原文件名:电路图.JPG)

波形说明 (原文件名:波形说明.JPG)

当IN+接地时和接参考源2.5V时,示波器的波形观察SDO波形变化不明显,数据可以读取出来,但是不正确,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请高手指点迷津。

当IN+接参考源2.5V (原文件名:当IN+接参考源2.5V.JPG)

当IN+接地时示波器的波形 (原文件名:当IN+接地时示波器的波形.JPG)

在硬件调试中,现象也是如此,通过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也是很离谱,并且低8位数据变化很大,我觉得可能是时序出问题了。

附ADC程序:

LTC2440时序 (原文件名:LTC2440时序.JPG)

void GET_LTC2440(void)
{
unsigned int i;
long int m,n;

while(BUSY){;}
CS=0;
SCK=0;

EOC=SD0;
SDO=0;
delayus();
SCK=1;
delayus();

SCK=0;
delayus();
DMY=SD0;
SDO=1;
SCK=1;
delayus();

SCK=0;
delayus();
SIG=SD0;  //SIG: AD值的符号位(1正0负)
SCK=1;
delayus();

SCK=0;
delayus();
  ADC_24=0X000000;
for(i=0;i<24;i++)
  {
      ADC_24=ADC_24<<1;
      if(SD0){ADC_24+=1;}
      SCK=1;
      delayus();
      SCK=0;
      delayus();
  }

  for(i=0;i<5;i++) //再输出5个脉冲,丢弃最后5个Bit
   {
   SCK=1;
   delayus();
   SCK=0;
   delayus();
   }

CS=1;

    m=ADC_24;// 后面的程序是数据转换
    n=m&0x0000ff;
    tx_buffer[2]=(uchar )n;
    n=m&0x00ff00;
    n=n>>8;
    tx_buffer[1]=(uchar)n;
     n=m&0xff0000;
     n=n>>16;
    tx_buffer[0]=(uchar )n;
    led3=~led3;
    led2=~led2;
    led1=~led1;
   }

void LTC2440_INIT(void)
{
  DDRA|=0x05;  //SCK CS为输出 BUSY SM0为输入
  PORTA.1=1;       //上拉有效
  CS=1;
  PORTA.3=1;
  SCK=0;
  }

void delayus(void)// 系统用的是4M的晶振,
{ uchar k;
  for(k=10;k>0;k--)
   ; }

AVR+LTC2440 Proteus 文件
AVR+LTC2440 Proteusourdev_470870.rar(文件大小:45K) (原文件名:AVRLTC2440+LTC2440 Proteus.rar)

LTC2440 datasheet
LTC2440 datasheetourdev_470871.pdf(文件大小:302K) (原文件名:LTC2440.pdf)

楼主:
   论坛中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没有结果哦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319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tc2440&bbs_id=1000

网友(2009-11-25):
LTC2440在880Hz采样下和LTC2410一样约0.8uV(有效值)的噪声(峰值要乘大概6倍),后几位肯定不准,大概前能18位能比较稳定,选6.9Hz采样试试,可能会好些。

网友(2012-09-14):
搞定了吗?能否把程 序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国外的LTC2440仿真软件,正常不正常不知道,有需要的WANGGONG1976126@163.COM,一起研究下

网友(2017-01-10):
能否求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