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CC1100无线串口,1000米

楼主(2009-08-14):
为感谢我们的电子开发_论坛,我把已编写完善的CC1100的程序开源,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

采用带PA的CC1100模块,发射功率17db,接收灵敏度在4800时,约-107db. 空中距离约1000米.地面使用的是一支J型天线,效果比偶极天线还要好.比传统的1/4波长GP天线更要厉害.

图中R2-R7用2K电阻,以减小5VM8IO口对模块端口的灌电流。

网友:
谢谢楼主,楼主能不能公开PA部分原理图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回五楼:

该程序源于ourdev论坛, 我在上面作了修改,中断方式接收串口及无线模块的信号.
此模块是在淘宝上买的,带PA,输出约50mW. 从它的PCB上可以看到,PA部分原理很简单,就在中间串了个RF三极管,增加了射频开关,以及几颗电感电容构成的BULON.

就是普通的CC1100, 至于它的接线,在程序里描述得很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收下了
呵呵!不收就是对不起楼主了!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个原理图上来。我打算做个玩玩

楼主:
原理图实在太简单了。我自己也只是简单的在纸上标了标接线图。现在把它画了出来,放在楼顶。

网友(2009-09-13):
收下了,正好有这东西。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个淘定网址吗?

再问一下,接普通弹簧天线距离能做到多少?

楼主:
在淘宝里输入:50mW 模块  即可搜索到卖家。
市售的鞭状天线实质是一个小型弹簧天线,效率很低。如果两端使用这样的天线,增益可减少6db以上,距离减半。
我使用的是1/4波长GP地网天线,和一支3/4波长J型天线。都是自制的。
我使用的天线如图:

网友:
按楼主给的“50mW 模块”搜索淘宝,得到以下结果,和楼主的模块的图片未能对应

今天又可以啦:

楼主:
http://shop58353826.taobao.com/

网友:
确实,只看到和40楼给出的链接,但是没有销售记录:

楼主:
我买的时候是一个月以前了.呵...店家不一定有现货,得自己问问.

网友:
你这个模块不加高增益天线根本做不到1000米,不要说没有根据的话除非你要高增益天线,并且把模块放在高楼上,旁边无任何建筑才有可能。

网友:
并且模块做得不好,看你的微带线就没有做个匹配处理,所以功率不可能完全出来,还有,如果天线再不匹配,能输出射频能量吗?如果有频谱测得到的数据才可信

楼主:
46楼的应该是行家中的行家了.我虽也学过高频电子线路,也马马虎虎的搞过些业余电台玩, 的确没发现这么多问题.
1.模块不是我做的,是买的.
2.模块的射频部分使用的是LC匹配网络匹配.433M是很容易实现也容易搞得符合要求.
3.我这模块是用在无人机上的.所以没有任何遮挡.
4.我用的J型天线比1/4波长的GP天线增益高.
至于空中距离1000米,我已经说的是保守数字了.
但如果说开阔地面是否能满足1000米,我没精力去试.
在城区,高楼林林,有可能100米都不满足.

网友(2009-10-17):
把这个"J型天线计算器"上载过来.

网友:
1000m是理论计算的吧

网友:
便于大家选型

网友:
无线串口模块,大家感兴趣的可去我店里看看 http://shop36111918.taobao.com/  无线串口模块资料

网友:
mark,正需要这个。

网友(2009-11-20):
楼主,有没有J型天线的照片?

网友:
正在搞SI4432

楼主:
回72楼:J型天线的图。

网友:
TI 好像早宣布 CC1100停产了。

楼主:
对,TI已经不建议用CC1100搞开发了。升级版为CC1101。在参数与使用上会有些差别。

网友:
在学校搞过了,现在搞C11110,

网友:
很好的东西,希望以后能用的上

网友(2009-12-29):
请问楼主  上面原理图的RTEn引脚是连在CC1100模块的哪个管脚上?

楼主:
模块上有RE 和TEN信号引脚,我把它们并在一起,就成了RTEn引脚了.这个信号是收发切换的.

网友(2010-04-06):
谢谢楼主!!!

2天调通了!就是不懂配置寄存器!

手册不好理解!

能否给通俗讲下!

发送数据,应答失败从发 如何实现的不懂

谢谢!!!

/*********************************************************/
/*函数名字:Tx_cc1100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功能描述:发送数据,应答失败从发                        */
/*建造日期;2008年03月30日                               */
/*********************************************************/
void Tx_cc1100(void)
{
    unsigned char PA,i;
    unsigned char ACK,Tx_Size;

    INT0_disable();                             //关GDO0 中断
    Spi_Write_Strobe(CC_SIDLE);                 //进入空闲

    Tx_Size = U_Data_length;                    //数组长度
    PA = 0x10;                                  //最大功率

    Spi_Write_Byte (CC_FREND0,PA);              //功率配置
    Spi_Write_Packet(Tx_data,Tx_Size);          //开始发送
    GIFR|=0x40;                                 //清中断标志
        INT0_enable();                              //开中断
}

网友:
87楼的,我也在调试CC1101,寄存器配置看了两天了,还是不太明白,希望能交流一下。
Q 416531346

网友:
50MW 1KM感觉马马虎虎。

网友:
1000米我是不相信的!有障碍物100米都很难啊!

网友:
1000米,太夸张了!1

楼主:
如果有障碍物,几堵墙就通不过了.
这个指的是空中距离.因为我是用在飞机上的.

网友:
J型天线的接收效果似乎不好,发射效果很好。

网友:
记号!大大的记号。。。

网友:
不错。17DB穿8层楼没问题。

网友:
楼主程序里面有个问题请教:
功率开关 PD3-RTEn,Mega8的PD3连接至CC1100的哪个脚?功率开关是什么意思?我在CC1100手册里面没看到啊!

楼主:
这个是带PA的模块.是在CC1100外面再加了一级功率放大.自然在CC1100手册上看不到.这个不是接到CC1100上的.

网友:
o,谢谢楼主的回答!

网友:
我5000mW的cc1101距离也不敢说在穿墙的情况下有1000米。楼猪的说法我服了

网友(2010-06-07):
好东东哦 !

网友:
有现CC1101无线数传模块(仅28RMB/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974773312

网友(2010-07-21):
在淘宝上没有搜到LZ的模块,LZ能不能吧原理图发一下,想做快玩玩。

网友:
原理图一般都不提供的。一般的距离范围在100-300米
可以看看我们的。配11CM可伸可弯天线。

网友:
楼主是某航模论坛的thl315? 估计就是您了

网友:
咳,浮夸到家了

网友(2010-11-06):
回复 网友A:

感谢论坛,感谢TH1315提供的源程序,使我能顺利上手CC1100,尽管CC1100已有后来者,但用过CC1100的实践一定会有助于使用CC1100的后来者.为了使其他人更能方便使用CC1100,本人对程序作了一点修改,主要是原程序要求M8从串口接收数据,数据再传给RX-DATA(),然后才交给CC1100发送,改成跳过串口,在RX-DATA()中直接赋3个测试值(1,2,3),然后交给CC1100发送,程序分成了发送程序和接受程序,以上讲的是发送程序,接受程序主要是在接受函数RX_CC1100中对接受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对就通过LED1_ON亮灯来判断.另外RTEN完全可以不用接,就空着就行了.以下文件上传时因C后缀名文件无法传,改为TXT后缀名,使用时改为C后缀名

网友:
mark and have a look

网友:
无线透传模块

网友(2010-12-08):
不知道1000米,速率如何?1k/1s?

网友(2011-01-07):
有个好天线比什么都强

网友(2011-03-14):
可以发送无限数据包吗?

网友:
SX1212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上位机(电脑)配套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99851548
下位机(MCU) 配套无线模块: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
能达到1000m就比较有用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少?

网友(2011-05-17):
不错,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有原理图就好!可以自DIY一对玩玩

网友:
谢谢楼主大公无私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啊

网友(2011-06-20):
回复 楼主:

顶,很好

网友(2011-07-23):
mark,目前正好有用到~

网友(2011-10-10):
好东东,有时间看看。顶一个

网友:
顶!自己也打算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