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D421 典型电路中的 DN25D 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9-08-14):
RT

楼主:
找到了。

    AD421 英文数据手册figure 11 中使用的DN25D 可以用DN2540 代替。只要耐压高于36V,. 最好是80V 左右,中功率,N 够道的低功耗管就可以代替DN25D

网友:
买到了没?感觉做耗尽型FET的太少了

网友(2011-08-17):
回复 网友A:

DN2540可以, 那么TIP29C可以吗~?
大家有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2012-12-14):
用到了,学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