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款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09-08-14):
时采样率
40MSa/秒:单独通道;80MSa/秒:合并通道

等效采样率
1Gsa/S

输入规格

输入耦合
交流(AC),直流(DC),接地

输入阻抗
1MΩ±5%;并联电容15pF±5pF

最大输入电压
1:1探头:100V(峰峰值)

10:1探头:400V(峰峰值)

水平系统

采样率
100Sa/S—80Msa/S

插值方式
近似

记录长度
实际使用200点/通道,系统32K点/通道

扫描范围
100mS—20nS(按1、2、5变化)

垂直系统

AD转换器分辨率
8位(256级)

电压灵敏度(v/div)
10mV—5V(按1、2、5变化)

模拟带宽
≥20MHz(-3db,不含20mV档)

低频响应(交流耦合)
≤10Hz(-3db)

上升时间(于BNC)
≤16nS

直流精度
5%(典型)

交流精度
10%(典型)

电压测量功能
最大
最小
峰峰
平均

触发系统

触发灵敏度
0.5DIV,固定

外部触发电压输入
0.1V—5V(AC峰到峰)

触发延时
<10uS

触发释抑
5mS—50mS(根据运行条件变动)

触发方式
上升沿
下降沿
交替
外部触发
单次触发
无触发

其他规格

显示系统

显示尺寸
屏幕对角线3.5英寸

显示分辨率
480(160*3)*234点

显示屏类型
TFT真彩液晶屏

对比度(典型)
150:1

背光强度(典型)
250 nit

标准信号输出

标准信号输出电压(5%)
幅度1V,峰到峰

标准信号输出频率
4.9KHz(典型)

电源和使用环境

电源电压
100V~250V适用,建议150V~240V

耗电
≤20W

操作温度
10—40℃

外观尺寸

230毫米

102毫米(不含旋钮)

123毫米(不含提手)

网友:
哎!又知道了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