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激光雕刻机如何使用么?

楼主(2009-08-14):
http://www.cxlaser.cn/products_n.asp?id=85

这个款机器,有人卖9000块,我想买来做点小生意?但是我现在还不会使用。

问题1:这个机器能雕刻PCB么?
问题2:整机买来,还需要买什么配件才能使用?需要冷却液么?

如下是相关说明:

4030雕刻机

【产品型号】CX-4030A
【技术参数】
激光类型:封离式CO2激光管
激光功率:50W
雕刻面积:400×300mm
雕刻速度:0-1000mm/s
切割速度:0-800mm/s
重复定位精度:±0.05mm
运动系统:CNC专业控制系统、微步细分系统
冷却形式:强制水冷及保护系统
支持图形格式:PLT, AI, DXF, BMP, JPG
工作电压:220V±10% 50HZ
整机功率:900W
辅助装置:抽风机及排风管
平台升降距离:0-160mm
功率控制方式:激光能量和运动控制相配合
控制软件:正版畅新激光软件
机器尺寸:850×530×960mm
【适用行业】
工艺品、竹木制品、广告装潢、建筑模型。
【适用材料】
竹木、水晶、有机玻璃、大理石、瓷砖、玉石等非金属材料

楼主:
哦?那就是说只有专门雕刻PCB的激光雕刻机才能OK?

网友:
我半年前曾想购买一台国外的PCB激光雕刻机, 开始查到价格是25万元,我已经要购买,才发现是25万美元

呵呵 搞笑

网友:
波长不对 要雕金属要用1064纳米的波长

网友:
昨天雕刻了10块亚克力,100*100,7元/块。

网友:
强烈提示, 市面上常见的激光雕刻机都无法加工PCB,

CO2的, 可以加工非金属,
Yag的, 可以加工部分非金属,和铁,铝,不锈钢等.

这两种是主要工业应用的激光, 波长是10.6um ,1064nm,

都无法加工铜, 铜不吸收这两种波长.

阿莫看到的pcb雕刻机,波长应该是355nm波长的, 性能适合工业化的355nm激光器只有进口的,价格是天价:D

(我用1064nm 20W脉冲激光器打覆铜板,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可是峰值功率3.4KW的光纤激光器)

网友:
偶用yag 1064nm 50w 的打标机打过
13―15的电流
 Q频3KHZ
一次就把铜箔打穿了 郁闷的是下面的基材也糊了 成黑的了

网友:
据说一般的雕刻机加工压克力都是有白色的毛边,
有的加工出来是透明的,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楼上
透明的就是激光机切的

网友:
楼主,60W的机我手上有2台二手的,9000元都可以全卖给你了,现在新机2台要4W多.50W的太差了,割不了5MM的压克力(平滑割口).

网友:
【10楼】 robotkid
积分:40
派别:
来自:
楼主,60W的机我手上有2台二手的,9000元都可以全卖给你了,现在新机2台要4W多.50W的太差了,割不了5MM的压克力(平滑割口).
robotkid:我想归结为进一步了解你的60W的旧机,加我QQ:38603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