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09-08-14):
/************函数名:相位频率修正PWM模式********
*************日期:20090812*********
************CRYSTAL:inter 8Mhz******/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oto_direction_forward()  {PORTD|=BIT(0);PORTD&=~BIT(1);}
#define moto_direction_backward() {PORTD&=~BIT(0);PORTD|=BIT(1);}
#define moto_forward()  {PORTD|=BIT(2);PORTD&=~BIT(3);}
#define moto_backward() {PORTD&=~BIT(2);PORTD|=BIT(3);}
#define moto_direction_pwm OCR1A
#define moto_pwm OCR1B
void main()
{
uint key;
DDRD=0X3f;//配置PWM输出口
keyinit();

TCCR1A|=BIT(COM1A1)|BIT(COM1B1);  //TCCR1A=0XA0;
TCCR1B|=BIT(CS11)|BIT(WGM13);//TCCR1B=0X12;

ICR1=10000;//TOP=10000时,频率为50HZ,最适合直流电机的控制
while(1)
  {
         if(keypressed())
          {
                 key=keyscan();
                         if(key==1)
                            {
                                         moto_direction_forward();
                                         moto_forward();
           moto_direction_pwm=1000;
                                         moto_pwm=500;
                                        }
                        else if(key==2)
                            {
                                         moto_direction_backward();
                                         moto_forward();
           moto_direction_pwm=2000;
                                         moto_pwm=1500;
                                        }
                        else if(key==3)
                            {
                                         moto_direction_backward();
                                         moto_backward();
           moto_direction_pwm=1000;
                                         moto_pwm=2000;
                                        }
                        else if(key==4)
                            {
                                         moto_direction_forward();
                                         moto_backward();
           moto_direction_pwm=2000;
                                         moto_pwm=1800;
                                        }
                }

        }
}

网友:
频率为50HZ,最适合直流电机的控制
为什么是50HZ最适合直流电机控制?我前段时间做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时候用的是20KHZ,而用50HZ会有种响声。

网友:
50HZ,是舵机的PWM波控制频率。。。。。
直流电机,没必要把。。。

网友:
50Hz太慢了,在低占空比下,电机会出现明显的抖动

网友:
可控硅斩波是100HZ吧

楼主:
to mamin506

不好意思,我是通过调试手头的电机总结的,对于其它的电机没有试过。
呵呵,上面的注释没改掉。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