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小车寻迹时不走s形啊?

楼主(2009-08-14):
怎样让小车寻迹时不走s形啊(就是摇摆着前进)?求个程序和红外对管摆放位置?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如果你用红外对管的循迹方法不走s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可以通过算法和试验改善一下

网友:
如果你的红外对管摆放的宽度比黑迹的宽度小一些,这样的话小车调整的频率会高一些,这样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摇摆了。

网友:
减慢车速,增加对管的密度。

网友:
有篇文章介绍过将传感器传回的信号先不要转变成0,1,而是用AD采样,这样偏离的位置与接收到的电压是线性关系的,再用PID,就OK了

网友:
每边用两对传感器,检测越线的角度,就可基本上一次校正回来。这个技术有心者得之吧。

网友(2010-07-16):
车的惯性比较大的话,走S肯定不会摇摆很厉害,(跟电机有关系,如果是用陀机的话,肯定会很抖)
而且对管的两个之间的距离比线宽小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A:
有篇文章介绍过将传感器传回的信号先不要转变成0,1,而是用ad采样,这样偏离的位置与接收到的电压是线性关系的,再用pid,就ok了

可是不管偏的距离有多少,只要在白色地面上,电压就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
如果不改程序。

加快小车转向速度。这样可以无限接近 不走S路线

网友:
三根对管 , 让小车偏了后原地转,直到中间的检测到就可以了

网友:
http://shop59582324.taobao.com/  这里有很好的红外寻迹,红外避障模块 哦,精度很高,可以测到40CM,有单路,也有双路哦,老板人也很好,在同等产品中,非常的便宜,大家可以去看看,不懂的地方,并且还有人给回答,是超声波初学者的首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