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T100设计器件?

楼主(2009-08-15):
请问一下EPM240T100在MAX+PULL里设计器件应选哪个系列的,,对应的器件又是什么???

网友:
MAX II 系列
EPM240T100
240 表示240个LE,T100是?QFP100的封装,就是那种4个面的贴片100个管脚的意思,下面还有参数,比如C5 ,I5什么的C5商业级5ns,I5,工业级5ns
,工业级温度范围更广,商业级不一般不支持负温度,而工业级支持,商业级一般到85度,工业级一般多100来度,有这个印象,具体情况请参看相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
貌似MAX+PULL不支持吧,要装Quar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