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26安装是提示

楼主(2009-08-15):
上次仿真出错,在论坛上下了7.26的安装,但提示有问题,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如果关闭这个对话框,然后再安装,也可以,但是安装后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
To 【楼主位】 yealien

  因为你在安装 v7.2 sp6 时,安装程序自动沿用了机内原有版本(7.1 或 6.9)的注册信息,产生如图所示的诸多不匹配的错误。
  开始菜单——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删除原有版本 和/或 已安装版本,再行安装。试试。

楼主:
大哥,还是不行啊,先在控制面板里面删除了,再安装,也有这个对话框

然后,我连C盘里面的原来的安装文件夹都删了,再安装,也是这样,是不是,咱们论坛里的这个不好使?

网友:
没遇到过,我按照安装提示装的,没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个proteus75 你试试

网友:
马上传上来

网友:
To 【2楼】 yealien

如下检查处理注册表和安装信息文件,再试。

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确定——
将注册表中的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项里的“Labcenter Electronics”注册项删除。
将注册表中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项里的“Labcenter Electronics”注册项删除。

运行资源管理器——
将C:\Program Files\InstallShield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13C4E8F0-B747-4C7C-9090-884832F9F90A}文件夹删除。
这样,才能在后续安装其它版本时得以重新指定安装目录。

另,将“Proteus VSM MPLAB Driver”也卸载吧。

To 【4楼】 luobinxzb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安装中的问题,而不是版本问题。
如果不是追逐新版本或新器件,我力推 7.2 sp6,而非 7.4 sp3 和 7.5 sp3。

楼主:
安装都是没问题了,但是在运行中又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论坛上的下下来解压老是解压失败,所以我在网上下的。

楼主:
我这个没有“LICENCE.EXE”这个程序,是不是网上的不对?坛上有没有哪位高人帮忙传一份7.26的,多谢了!

网友:
【9楼】 yealien
我这个没有“LICENCE.EXE”这个程序,是不是网上的不对?坛上有没有哪位高人帮忙传一份7.26的,多谢了!
-------------------------------------------------------------------------------------------------

“LICENCE.EXE”这个程序,就在安装目录下的 BIN\ 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