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锂电平衡充的原理。困惑多个锂电做平衡充时候的电流流向

楼主(2009-08-15):
锂电平衡充的接线如下图

现在我的设想是这样充电的。 第一路PWM控制FET通过8S的正极和负极充电。电流流向是从8S的正极流向负极。。第二路PWM控制FET通过7S的正极和负极充电。
这一路电流流向是从7S正极到7S的负极。这样流向的电流刚好与8S的流向电流时相反的。各位给解答一下。这样方法可不可行。
两路充电是公用一个电源的。

楼主:
都没有高手懂这个吗?

网友:
原理是这样,不过LZ没有化简变量。
可以这么设想,假设电池是电阻,有两个独立的电源为电阻供电,把电源A的负极和电源B的正极连在一起,这就成了你上面的模型。
这个模型,和电源A与电源B串联,再给两个电阻供电是一样的(假设各个元件参数理想一致)。
增加一个抽头,是为了可以独立关断某cell的充电。

楼主:
这种充电方式已经在模型上面的平衡充电器实现了。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的。3路PWM控制有一个共同的地。这样就不是独立的电源的。独立电源我知道是可以的。但是共一个地以后怎么实现呢?

网友:
没有说太清楚.........
图跟你说的三路PWM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啥子关系?
上正式的线路图,大家好帮你.........

网友:
【3楼】 bnn1044 :

如果不是用的多路独立电源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分时充电,就是循环对所有的电池单体进行充电及电压检测,所以小体积廉价的平衡充充电时间都很长。

网友:
弄过两节电池的:方法如下,每个电池都有个旁路管,断路管,和电压检测单元,共用一个电流检测单元(串接).要求电压大于两节电池,当两节电池都没满时,串充,PWM控制电流,如果其中一节满时,关断,并旁路,另一节照充.这种方法很高效,就是电路复杂点

网友(2011-05-14):
锂电池的充电时间,一般最短是2个小时,最大充电电流为0.5C。最近在做一个200Ah 多组串联锂电池的平衡充,都直接使用三相电。

网友:
多节电池不做平衡充电的话使用寿命会打折。
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弄的,高手来科普一下啊?

网友(2011-10-26):
这种充电方式跟B8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