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频率计算

楼主(2009-08-15):
示波器内部频率计算的方法

网友:
示波器测量频率有几种方法:一是通过示波器的测量时间参数的“频率”功能来测量,二是通过光标测量波形的周期来换算。这二种测量频率的精度都不高,现在有的数字示波器已具有频率计功能,泰克公司称为“触发频率计”,采用这种技术使频率测量的精度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