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ads830e采样有抖动,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楼主(2009-08-15):
使用ads830e采样时,数据不稳定,有个别采样点完全不对,相差几十,大家有没有遇上类似问题

网友:
在直流情况下,很有可能!交流的话,会平坦的多了!

楼主:
是的,直流时基本低三位是抖动的,不过测出来的数据误差不太大,还能接受,但是交流时基本是平坦的,但在波形一个周期内有个别点严重偏离正确波形,根本不正确,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想想,用的是方案时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137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ds830&bbs_id=9999,和魏坤的采样电路基本一样,前级使用运放使信号在1.5v到3.5v之间,但是一个正弦波里有几个点严重偏离

网友:
我用831也遇到这种情况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