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做的USB 转 RS232 解决方案

楼主(2009-08-15):
前段时间公司的产品升级,将RS232串口转成USB,在OURAVR看了很多高手提供的资料,特别是sunny1500 晨辉大哥的一个开源的U盘型的USB转串口的帖子,按照他的方法做了板,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也没问题,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出现了问题,运用VB编写的上位机程序和单片机通信过程中不能正常进行,在OURAVR百求无解,后来反复试验终于解决了问题,原因是真实串口完全是全双工的,但使用CP2102做的 USB TO URAT始终只是个虚拟串口,收发数据不能及时,需要延时或提高波特率。

废话少说,附上一点点资料,供OURAVR朋友参考。

电路中cp2102部分 的原理图:

PCB图:

再来张实物电路板图:

使用的CP2102驱动程序:

还有VB编的,能自动查找虚拟出的串口号的程序: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a As Integer
Dim fines As Integer
Me.AutoRedraw = True
    On Error GoTo uerror
    For a = 1 To 16
        MSComm1.CommPort = a
        MSComm1.PortOpen = True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fines = a
        Else
        End If
    Next
    GoTo choose
uerror:
    Resume Next
choose:
If fines = 1 Then
MSComm1.CommPort = 1
ElseIf fines = 2 Then
MSComm1.CommPort = 2
ElseIf fines = 3 Then
MSComm1.CommPort = 3
ElseIf fines = 4 Then
MSComm1.CommPort = 4
ElseIf fines = 5 Then
MSComm1.CommPort = 5
ElseIf fines = 6 Then
MSComm1.CommPort = 6
ElseIf fines = 7 Then
MSComm1.CommPort = 7
ElseIf fines = 8 Then
MSComm1.CommPort = 8
ElseIf fines = 9 Then
MSComm1.CommPort = 9
ElseIf fines = 10 Then
MSComm1.CommPort = 10
ElseIf fines = 11 Then
MSComm1.CommPort = 11
ElseIf fines = 12 Then
MSComm1.CommPort = 12
ElseIf fines = 13 Then
MSComm1.CommPort = 13
ElseIf fines = 14 Then
MSComm1.CommPort = 14
ElseIf fines = 15 Then
MSComm1.CommPort = 15
ElseIf fines = 16 Then
MSComm1.CommPort = 16
End If

这里总共能查找16个COM口号,一般不会到这么大,最多COM6就差不多了。
波特率 57600

顺便提一句,我使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使用CP2102可以当成串口使用STC下载器直接下载单片机程序,注意选对COM口。
产品已经投放市场一个多月了,暂时还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我用CP2102做的小板子,
如果CP2102使用USB供电,比MCU先上电,(MCU单独供电)就会出现,CP2102只可以发数据,不能收数据~必须是MCU先上电,才可以正常。
不清楚,是不是这个上电的原因,现在准备全部改为和 MCU一样的3.3V外部供电

楼主:
这个跟供电先后没关系的,只要一接上USB口,USB就会为CP2102供电,所以你要改成由外部电源为CP2102供电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板子没问题,先插USB接或者先通外部电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除非你是使用USB口下载STC单片机程序,这时你才需要先接USB再上电MCU,因为STC下载软件需要握手协议。我的这些板子都是既能完全由USB取电又能由外部电源供电,或者两者皆供电,都是可以的。

网友:
LZ说,收发数据不能及时,需要延时或提高波特率。
个人认为是上位机软件问题,我试过256000波特率(我的串口调试助手最大就这个)没有问题的,用CP2102做的USB转串口下载STC是很快的,基本上是1~2秒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因为上位机的问题,才需要在上位机增加延迟或提高波特率。而且似乎USB转串口的波特率越高,误码率越低

网友:
谢谢,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
做个记号,最近我也要用CP2102做点东西玩:)

楼主:
小弟对CP2102可以说已经比较熟悉了,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2009-11-17):
最近也在做这个,学习了!!!!

网友:
呵呵,我做了CP2102的小转接板,没有FT232好用,有时候连接不可靠

网友:
【9楼】 jiming5233 霜之哀伤
积分:26
派别:
来自:
小弟对CP2102可以说已经比较熟悉了,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一起探讨

那直接上全部图和源码啊  嘻嘻

网友(2009-12-25):
CP2102用法比较"简单",已量产的项目好像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当然前提是该项目只是用于程序下载器.

网友:
有用.买回来了再做

网友(2013-05-26):
引用 楼主:
小弟对CP2102可以说已经比较熟悉了,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一起探讨

你好, 小弟最近在做一块基于CP2102的USB转串口小板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在Cp2102的txd 和rxd 两个引脚放了两个灯  连接如图所示  但是我查了好多资料 没查到 这两个引脚在默认情况下(也就是不收发数据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还有一个是 开始首发数据的时候这两个引脚的输出电流是多大 电压呢  能不能驱动这两个LED 灯亮起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