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焊机(转帖)

楼主(2009-08-15):
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8/0508/3124.html

在航模与喷气发动机制作过程中会用上电焊机,如果自己买一台能焊不锈钢的话,价钱在1000元以上,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台呢,当然可以;价钱不过100元多点,不用电焊条。

所需材料:
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
继电器一个
微动开关一个
铜棒两根
焊接能力:1.5mm+1.5mm钢,铝,不锈钢板

电路原理图(220v交流电危险!请注意安全!!!!)

原理图 (原文件名:焊接原理图1.jpg)

制作方法:
将220v 变压器原次级线圈不用,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以上的电线在变压器上饶6T做次级,测量使得输出电压为4v就可,按图接上继电器,与微动开关,做好两电焊电级。按图装好即可。

机器 (原文件名:焊接1.jpg)

机器 (原文件名:焊接2.jpg)

效果 (原文件名:焊接3.jpg)

网友:
我感觉有两处错误
1 应叫点焊机
2 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以上的电线--这个好象不行,我认为细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好玩

网友:
粗0.5平方厘米不小了,100A电流应该能行

网友:
这个我做了,很好很强大,如果跟我一样属于不怕死人群的话就整流并电容吧,很火的…………

网友:
整流并电容就没劲了

网友:
家里的空开能承受吗

网友:
【5楼】 cowboy  我用100W的变压器,焊不牢,所以并了电容,火花四溅,并且焊牢了

网友:
【7楼】 xuelang1984 ,除非你用高电压大电容,要不然象楼主的4V变压器,没有法拉级的电容是没劲的。50V/10000uf的电容关联多个可能有点看头。

网友:
楼上的朋友做了的话  上个更详细的图吧    我也想做一个  但是不知道家里面的开关会不会跳闸

网友:
俺家有个2000KVA的变压器,改天试下

网友:
10楼,这么大的变压器放家里,还住得下人码?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10楼:
说话的时候没有打草稿!!!

网友:
10楼有2兆瓦的变压器?!哪来的?
这个点焊机看上去不错,钣金工用得着。

网友:
这种玩意我玩过,我是用2000W的环形变压器,饶线更方便,效率更高。家用电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有空做一个

网友:
问个比较白的问题

继电器能过这么大的电流么 ?

网友:
跟楼上同样的问题, 还有有的用DSP 为何?

网友:
【7楼】是变电站的吧,2000KVA够好多个村子用电了,不要拿这么大的玩艺该电焊机,太大了,几十吨重,铜线也上吨的哦。
想改的话,建议找辆吊车,还有叉车等,把它拆了,把壳留着当铁皮房子可以住人,也可以放路边开个小店。
拆出来的硅钢片用铡刀铡成小片,就可以用来做电焊机了,我就这样干过,一台100KVA的铁芯就能改好几台电焊机,估计你那能改几十台了。
不过建议你别折腾了,直接当废品卖掉,可以换好多好多的RMB哦。

网友:
【17楼】继电器控制的初级哦,次级电压4V,就算有100A电流,也才400W,加上变压器损耗20%,初级功率也才不到500W,3A左右的电流,不算大了。

网友:
几天没看,都在问10楼的,打错字了,2000VA的

网友:
其实我已经改成电焊机了,6平方的焊条照样能用。也可以照楼主 改成点焊机

网友(2018-04-07):
要大变压器才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