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8-15):
我现在用DSP做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他的位置检测装置是光电编码盘,我发现电机转的很慢,而且感觉阻力很大,声音大,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相不正确,用示波器看任意一项的端电压,看看是不是梯形波,有没有出现两个腰缺失的情况?

楼主:
如果出现了怎么办?

楼主:
用光电编码盘换相怎么判断?

网友:
比较麻烦,首先你得先将转子定位到一个已知角度,然后以这个角度为器件,根据你的编码器一圈有多少个脉冲,这样就能计算出一个两个脉冲之间电机转过多少机械角度,这样你就知道转子转过多少机械角度了,然后你就可以根据60电角度换相一次这样来进行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