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魏坤同学求救

楼主(2009-08-15):
我现在正在做数字示波器,程控放大电路是和魏同学一样的,在做程控放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输入但是输入端一直有0.5V左右的直流,检查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是第一级跟随器的原因。如果把第一级跟随屏蔽掉,后面的电路很好,20M左右正弦波的放大和缩小都没有失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我把第一级接成同向比例后还是有直流的。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调节才能没有这个直流,是不是运放“倒灌”的问题???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
你的缓冲用的运放式什么型号?要用FET输入型的运放做输入缓冲。

楼主:
哦,原来这样呀! 我用的是LM6172的第一级运放做的缓冲。但是当我把这个缓冲改为比例放大后直流还是一直存在,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第一级运放已经坏了?

网友:
先把你的运放换成TL082或者TL06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