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出了噪音源,继电器居然也能造成引入噪音。。

楼主(2009-08-15):
已经泪流满面了,复查和实验了1天之好,终于确定是继电器的问题了。当时选型的时候没有注意,选的是功率型的继电器,导致了系统引入噪音20MV,测量完全不准确,现在改用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就好了。。。泪流满面

网友:
------汗

不一定是功率型的问题,只不过功率型使用更多电流,比较明显而已。

图看不见,没有dxp,转99se

楼主:
汗,我今晚要回去了,明天转成PDF给你吧,去欧姆龙看了下选型表,有小信号型的,功率150MW,用于测量器材的,DIP封装的,拆机价格是3块到4块,明天把新到的16位AD上去试试。我试了下我们实验室现有的器材,我用的是JJQ的,功率接近1W,他们示波器上面用的就200多MW,干扰纹波基本不可见

网友:
有电感的地方,就可能制造干扰或是吸收人家的干扰……

网友:
起到了天线的作用,收到了不该收的东西。

网友: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继电器接触面引起的噪声,用作信号切换不应使用功率继电器。

网友:
汗,继电器最容易引入干扰。

网友:
线圈两端需要吸收电路,继电器地和模拟地分开

同意5楼,悬臂可能造成信号线悬空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