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是不是用于替代PIC16F877A的?

楼主(2009-08-16):
PIC16F887去掉了并行端口,并对定时器、USART、A/D、捕捉比较等进行了改进,是不是用于替换PIC16F877A的升级产品?

网友(2010-01-11):
PIC16F88x系列是Microchip近来推出的,也可认为是PIC16F87x升级版,有详细的中文资料(300多页哦),
比PIC16F87x好用多了(特别是AD部分--可在14路中设定任一路做AD输入,16F87x做不到),
内部振荡可用程序在32K-8M之间设定,关键是价格比PIC16F87x便宜,PIC16F887的在10元以下啊!
中文资料: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91e_cn.pdf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2-19):
PIC16F877A是PIC16F877增加功能后的版本

网友:
因为功能增加了,寄存器某些位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