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之-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

楼主(2009-08-16):
( 本示范教程是以一个第三方作者的认知来编写的,并非源程序作者,对于大部分功能还在摸索中,由此文中肯定存在错误的地方,敬请包涵。)

    示波器的应用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要是能自己定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示波器显示界面,那是很多人都没有尝试过,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IY套件以及开源的源程序提供了一很好的实验环境,使得没有经过专业软件培训的爱好者,亦能设计出一个出色的画面。

请大家把自己设计的基面上传,供大家产靠。

源程序下载: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S0201V1.1版硬件中的全套源程序
山寨1.1版 (改正了部分的错误)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1517.rar(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DS0816-yijian.rar)

用Dfuse demo 就可以通过USB下载

网友:
坐个沙发!

惭愧啊!后悔啊!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多听听yijian的高见。

网友:
都高人呐,谢谢啊。

网友:
紧紧跟随楼主与bure,学习stm32
btw:
楼主的pdf没有转换好,有乱码,推荐dopdf

楼主:
【4楼】 KuJJ
PDF已经修改,没有错码!

楼主:
【1楼】 bure (惭愧啊!后悔啊!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多听听yijian的高见。)

------------------------------------------------
高见不敢说,你才是高人呢,说老实话,刚看程序觉得一般,但看真了,就知道你功力非浅。
整个程序只用了简单的IF、for、set三种语句,就写出这般复杂的程序。。。。哈哈,高手啊!(有很多地方我还没有看懂啊)

网友:
高人呀,小弟才疏學淺,出於支持 BURE 買了一套,但对 STM32 認識不多,请問如何用 Dfuse demo 通过USB下载更新 ,请賜教

楼主:
固件下载方法

网友:
感謝 yijian 大大賜教

楼主:
想做个好用点的界面,可是美工功底差,老觉得怎么摆都不好看,大家有什么好主意,贴张图上来看看,草图都行!

网友:
图中那个怎么看着像山寨手机呢

楼主:
哈哈,应该是山寨MP5的外壳。

网友:
为何我的没有USB功能。
按上述操作,LCD有显示插到HOST,插上电脑没有提示安装驱动程序,顺序反过来也是一样,好像USB口只是给示波器供电一样。

楼主:
伊。。。我的LCD为何没有显示“插到HOST ”的画面?

网友:
不会要用J-Link来升级把。

楼主: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就是这样,插到电脑没反应

楼主:
1.USB线有问题(可能你用了一条只能充电的USB线),拿一条确定可以连USB的连线试一下。
2.PCB上的USB端口焊接有问题(可以自己修理或找淘宝老板xxx......问个好)

楼主:
彻底解决按键不爽的问题:
加了垫片的按键,用起来感觉特不舒服,鼓起勇气,开膛破肚。。。搞定。好爽!

方法很简单,在按键下加焊一个1206的电容,电容的高度要刚好是1mm,(1)是原来的构造,(2)是改装后的构造,记得剪去按键的定位脚。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USB线的问题,一直插读卡器和手机都可以用,真是奇怪!
再想问一下,通过USB是否可以读取TF卡里面的波形文件,我插上电脑之后是一个U盘,里面只有一个示波器的BOM,之前拷到TF卡的波形文件都不见了。

网友:
【25楼】 lwy86 :再想问一下,通过USB是否可以读取TF卡里面的波形文件,我插上电脑之后是一个U盘,里面只有一个示波器的BOM,之前拷到TF卡的波形文件都不见了。

复:当然是可以通过USB读取TF卡里面的波形文件啦!你说的情况我从未遇到过,插上电脑之后再拷一次波形文件到卡上试试?

网友:
哪位大师兄能否提供一下固件下载软件,dfuse demo v2.2,我不知到哪里有下载的?多谢了...

楼主:
网站内好像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42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rant&bbs_id=9999

网友:
bure,yijian两位大师兄能否提供一下固件下载软件,dfuse demo v2.2,我不知到哪里有下载的?没有软件没法玩下去了,多谢了...

网友:
多谢 yijian大师兄指点

网友: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我之前把示波器连到电脑上没有反应,不是跟USB线有关,而是跟电脑有关。我的笔记本一点问题都没有,公司电脑换了两根线都不行,但其他USB设备一点问题都没有。与上次问得问题一起再请教一下。

1、示波器的USB要求是USB1.1还是USB2.0,还是2者都兼容。

2、TF卡保存与读取波形经常操作失败,但插到电脑上当U盘用,读写一点问题也没有,两个操作的TF卡底层驱动是否一样。还是另有原因。(在另一帖有人说改一下时钟就会好一点,但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3、TF卡的文件格式是FAT32还是FAT(我想一般也是FAT32的)。

4、刚才又试了一下,通过示波器的U盘功能又将DATA文件又拷了一次,然后拆下TF卡放到读卡器上读,原来的文件依旧还在,简单的说是读卡器跟示波器里面的文件好像是各自放在各自的存储区一样,互不相干。但通过U盘功能拷了的DATA文件,示波器调不出来。而通过读卡器的却可以,保存也是一样。

楼主:
从bure的示波器原理图上看出,经济型袖珍示波器的TF-CARD是采用串行读写模式的,原因可能是尽量减少CPU的资源开销。
但市面上的TF卡越做越便宜,质量上是有存在问题的,特别是在串行读写时,速度上去就有问题。
市面上的读卡器,大都是并行读写的,所以把TF卡放到读卡器内就发现不了问题。

找些容量小点的卡质量会好点,我发现手头的128M卡质量就不错。

网友:
采样太低,不然我就买个玩玩了

网友:
请教yijian,bure两位大师兄: 示波器按下降键开机,LCD有显示插到HOST,插上usb,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要STM32 DFU安装驱动程序,不知驱动程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系统是VISTA,先谢过了

网友:
和22楼的仁兄一样刚买了一套 套件按下键开机有HOST的画面连接电脑USB没有任何反映 用读卡器的USB数据线和手机的USB数据线都试过了,也检查了USB和PCB的焊接没有发现虚焊 YIJIAN和BURE两位仁兄能不能帮解决一下

网友:
【35楼】 benlippen
我的电脑也是VISTA,安装没有问题啊!驱动程序就在放DFU的文件夹里。
【36楼】 joshuahorn

平常不按键开机后能否连接上PC机?

网友:
不按键开机可以显示USB供电 但是还是不能进到U盘功能

顺便问一下 电池充电能不能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网友:
不按键开机可以显示USB供电 但是还是不能进到U盘功能
复:应该是USB信号回路的问题,请检查
1. USB电缆的D+和D-信号通不通
2. USB插头和插座
3. 机内两块电路板之间连接,CN1和CN7之间插针的半边挂焊是否虚焊。R22和R23是否虚焊。

顺便问一下 电池充电能不能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复:当然可以!此时的充电速度最快。

网友:
是不是插上数据线量一下线另一头到板上D+ D-信号回路是不是通的就好了 板上应该是不会虚焊的

网友:
是!板上应该是有可能虚焊的

网友:
是!板上应该是有可能虚焊的

KAO!这个坛子的系统竟然提示我复贴太勤快,不可以!看来只好等一会了。

网友:
我刚补焊了一下R22 R23 把半边挂汗的4个脚都补焊了 还是不行啊 我从USB数据线的一端量到R22 R23的一端都是通的 R22 R23的阻值是22欧姆正常的 可是还是不能连上USB 而且我还发现波形不能存储 按存储键 显示file onpiace 我换了512MB和2G的卡都一样不能用 还有选择存储功能有时会死机

网友:
多谢bure,yijian指点,我的示波器可以用usb下载程序了.

另想请问bure,yijian两位大师兄:
1.我的示波器插上pc机的usb口,计算机识别为可移动磁盘,是正常的吗?1.
2.stm32芯片是片内本身自带有下载软件,还是第一次必须用户用jtak写入下载软件呢?
3. 示波器还不能save file,按M键,显示no place 约1秒钟(我已经把模板拷到u盘里了), 按M键有时会死机,不知怎么处理,不知别人的示波器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啊?

多谢bure指点

网友:
【44楼】 benlippen :
1.我的示波器插上pc机的usb口,计算机识别为可移动磁盘,是正常的吗?

复:正常!

2.stm32芯片是片内本身自带有下载软件,还是第一次必须用户用jtak写入下载软件呢?

复:STM32自带的下载程序只支持串口下载。该示波器上没有串口引出,只能用JTAG

3. 示波器还不能save file,按M键,显示no place 约1秒钟(我已经把模板拷到u盘里了), 按M键有时会死机,不知怎么处理,不知别人的示波器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啊?

复:模板必须拷到根目录。按M键有时会死机,通常是通过降低SPI接口速度来解决,或者换卡(容量小的卡兼容度高)。若按M键有时提示NoPlace,则是示波器读卡程序与USB接口的读卡程序冲突的原因(即设备被占用,通常再操作一次就可以解决),不连接PC的时候会好一点,计划在后续版本的固件中想办法解决。

网友:
屏幕尺寸太小,占据波形区太多不是好方案!能否建立一活动界面,需要时可以随时调用?

参考某厂家示波器的做法:

   弹出式菜单显示模式,菜单随时隐藏起来12格全屏显示,更加清晰地观察波形。

网友:
谢谢bure指点,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第一次使用时,将你提供的DFU程序编译后用JTAG或串口将DFU文件下载到芯片,以后就可以用USB下载APP程序到芯片了,
你提供给我们的示波器己经将DFU程序用串口下载到芯片了,我们可以用USB直接下载APP软件,是这样吗?

2. 我的模板己经拷到根目录了,但还是不能savefile,不知什么原因,sd卡是店主发我的有2G

网友:
【yijian】大大,刷了你做的界面,用着蛮好。谢谢!

另外,我平时在测波形的时候,常需要Frequency、Vrms和dBm读数,可否在你的界面中将Cycle和Duty两个参数显示换成Vrms和dBm?我也想自己DIY个界面,装了EWARM-EV-WEB-442A,可惜我不会编程,参考了你的帖子还是无从下手,所以想麻烦你给动动手。

网友:
【47楼】 benlippen :
1.第一次使用时,将你提供的DFU程序编译后用JTAG或串口将DFU文件下载到芯片,以后就可以用USB下载APP程序到芯片了,
你提供给我们的示波器己经将DFU程序用串口下载到芯片了,我们可以用USB直接下载APP软件,是这样吗?

复:对!

2. 我的模板己经拷到根目录了,但还是不能savefile,不知什么原因,sd卡是店主发我的有2G

复:用V2.01版固件试试!V2.01版马上就发布了。

网友:
谢谢bure回答我菜鸟级的问题,我是用keil开发工具,iar手上只有4.22版的学习版本,有32k代码限制,示波表软件编译不了,不知哪位高手能将bure的软件变成keil开发平台就好了.

网友:
我想定做自己看着习惯的

楼主:
这个在paul版上都有啊,请看 《抢在官方2.02发布前发布山寨1.2Paul版》

楼主:
回【48楼】 jxlwy
...dBm读数。
--------------
要写对数算法,在这个示波器上较难实现,是否可以介绍那个示波器上有这个功能,学习学习。

网友:
【53楼】 yijian
我还没看到什么示波器上有这个功能,只是因为自己平时DIY经常用得着,而且看这个袖珍示波器上已经有频率、电压峰峰值、有效值。。。我以为只有再写个简单公式把有效值转换下就可以出结果了,你的意思单片机上实现对数算法比较难是吗?

楼主:
最近想在2.0的基础上改写个新画面新菜单,但想来想去画面都不好看,有谁可以提供个示波器画面的设计?bmp图片就行,但尽量遵守下列条件:
1、示波器是320x240,可用部分为319x239;
2. 字库可以采用12x6(英文)、14x8(英文)、12x12(中文);
3、网格式300x200(12x8格)、缩小网格250x200(10x8格);
4、网格内文字(两种色,只有两层透明色),网格外颜色(16色)
最好有按键说明!

楼主:
回:【55楼】 jxlwy
实现对数算法比较难是吗?
--------------------------------
难到不是难,网上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资料,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楼主位】的文档,改成自己喜欢和实用的功能,不是很困难的,在改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很多网友会帮你的,改不好就刷回原版本!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并这样做的,参考你的文档,然后下了装了EWARM-442A,本来想把Cycle相关的函数(这个基本用不着)修改成dBm函数,并把Cycle字符显示替换成dBm就可以了,可我根本不会这个软件,相关的函数表达式也不知在哪,Vrms转dBm的公式(20logVrms/0.775)也不知在程序里该如何表达,打开了bure的源程序也不知怎样输出hex文件。。。这。这。这。。对我来说要做到这一步恐怕还有很长的路哇!!
其实,我相信自己并不缺钻研精神,也很想按自己的喜好设计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界面,只是单片机知识太欠缺,也许在你们看来如1+1=2这么简单的问题于我却难以理解,很多太BC的问题还是等自己找机会到书本中寻求答案更好。
在这还是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yijian 朋友有事请教

我的QQ 626321971  谢谢

楼主:
【61楼】 fsxhq

---------------------
谢谢你对示波器的关心,我的qq好久没有用了,还得在电脑装qq...
我觉得在坛内交流更便于与其他网友的一起来讨论和解决问题,请说出你的问题,看大家是否可以帮你解决?
(如果实在不好公开,可以给我e-mail:gdbobo8@163.com)

网友:
很好!有意思!

网友:
看来都是高人啊,坐在地上看。

网友:
yijian 您好,

我还是非常喜欢您的界面 类似 Tek示波器的格式,请问您的代码能开源吗?

楼主:
回【65楼】 iamwei
。。。请问您的代码能开源吗?
----------------------------------
不会的!
1,我的界面是在bure的基础上,用剪刀跟浆糊改的,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
2,如果看完《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pdf》之后,自己动手改造一个显示画面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在改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大家网友都会帮你的,当然我也会尽我的能力去帮你的!

网友(2009-09-17):
回复 67
真可惜,不过我有个小项目,做界面的,想用这个,我自己开发(刚开始准备学)来不及,不知道您有时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时间是有的,但我先得用来挣饭盒钱,有饭吃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是用来是学习,大家研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用在项目上,请联系原作者bure,我不便插手,哈哈,游戏规则是这样定的。

网友:
回复:yijian 69
其实我的应用跟 示波器没关系,就是用这个屏,这MCU 设计一个界面+必要的IO驱动而已,因此不涉及示波器代码的问题!请不用担心游戏规则。
再:我下了几个IAR ARM 5.20。5.30都没有能用的,依照那个Crack的方法,就是不行,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的QQ 373339158,方便时,请联系一下!

网友:
搞定了,升级到了2.01版,没有2g卡死机问题了,但是还有点别的毛病

网友:
升级到了2.01版,没有2g卡死机问题了,但是显示存储波形时时总会回到“LOAD FILE002”,不能按顺序进行,引起混淆!

网友:
2.01

网友(2009-10-17):
我插到电脑也没反应啊,按下键开机,也“lwy86”刚开始遇到的问题一样,检查了D+、D-和usb线连通性都没问题啊,下一步如何检查才能发现问题啊?

按下键开机后,打开DfuSe没反应啊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搞好了,换了R24电阻,原来是18k,现在换成2.2k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2011-06-24):
能不是用触摸屏?

网友:
不知道LZ的示波器开始卖了吗?感兴趣,想搞个

楼主:
都开卖很久了!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q=%D0%E4%D5%E4%CA%BE%B2%A8%C6%F7&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ource=item&ssid=s5-e&se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