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进入wor状态 功耗能低到多少?

楼主(2009-08-16):
3.3v供电
进入wor模式  设置扫描周期200ms, 接收12.5%的时间,电流从600ua - 1600ua 左右再跳动
扫描周期改成64ms  电流是在1ma左右跳  跳的幅度不大,大概200ua

用msp430测的 单独测试430电流大概是10几ua 所以忽略

楼主: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注意才导致电流这么大?

网友:
你发的数据是不是很多呀?12.5%的rx duty。

我也有个疑问:
手册上P9有:SLEEP state with WOR enabled有个900na是指进入wor后1100本身的功耗吗?这个功耗指sleep的电流吗?那么进了wor后处于接收时的功耗是多少?

还有就是大家的1100模块,我是指整个模块,进了WOR后,其功耗可以做到多少?有没有参考值?

//-----------------------------------------------------------------------------

楼主可以加下我QQ吗,我这几天正在调1100进入WOR的功耗
qq:727822151

网友:
我的模块进进了WOR后有最少时150UA左右,最大时有3.5MA左右,还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
LZ,您用什么仪器测的电流啊?

普通万用表测得不准,可能是平均电流,也可能是瞬时电流

需要用台式表测,或则将WOR的睡眠,和接收时间变长,测到的电流才够准确

WOR分分两种状态,一种低功耗休眠状态,CC1100的电流应该在1uA左右,
另一种是接受状态,瞬间电流应该在15mA左右,但时间极短

整个模块中还会有单片机的损耗,LZ应该将CC1100和单片机这两部分分开测量,才知道到底是哪部分低功耗做得不好

网友:
建議在RF電源中串一個電阻,用示波器抓電流波形,才能確定電流的實際變化情況。

网友:
手上没有指针表,只有数字式万用表。
是比较麻烦。
我的测的是除了MCU的电流,我的东西分MCU控制板和RF板,测的时候除去了MCU控制板的电流。
1ua的sleep电流,比较麻烦。。。。这1ua是整个1100的电流吧,还是指RF板的电流

网友:
MOMO  一般窜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1欧姆到10欧姆

网友(2010-12-03):
楼主,你的电路板总电流到多少了?能到500uA 以下吗?

网友:
我的,睡眠3s,占空比是0.195%
电流表测电流,正常1ua以下,然后跳变到16ma(时间非常短,万用表看就是600ua)然后就又到 0.8ua。
平均值 31u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睡眠3s,占空比是0.195%
电流表测电流,正常1ua以下,然后跳变到16ma(时间非常短,万用表看就是600ua)然后就又到 0.8ua。
平均值 31ua

请问11楼,你的IOCFG0、IOCFG2的设置?
主机对休眠的终端进行WOR时,需要连续地发送多少次?如何在主机端确认终端已经被唤醒了呢?

网友:
唤醒了后发送数据给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