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立功逻辑分析仪LA1232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9-08-16):
最近用周立功逻辑分析仪LA1232测试一个频率,发现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是4us,所以频率应该是125k,但是发现上面的那个频率计却显示250k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用泰克的示波器看是125k没错,而且我的程序是读取125kRF门禁卡的,读取没有问题。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有经验的大侠赐教!

网友:
你把边沿放大看看,估计有毛刺

楼主:
今天看了2楼的回答后,回来放大看了下,果然在下降沿有10ns的毛刺,但是我用泰克的TDS1000B-100MHz示波器抓波形好像没有发现有毛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明天再仔细看看,因为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

网友:
估计是门限电压设置不对

网友(2009-10-15):
周功的逻辑分析仪输入电路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