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T或STOP模式

楼主(2009-08-16):
用upd78f485做主控CPU,由于采用电池供电需让其间歇工作(3秒钟时间处于HALT或STOP模式,0.5秒钟时间处于工作其间内完成对外围硬件的处理),请问:用什么方式可完成STOP或HALT的解除(无可利用的外部中断)?

网友:
内部中断也可以啊,看你的说明系统里面应该定时器吧,如果你使用了32.768KHz的话,钟表定时器可以解除halt和stop模式。

楼主:
谢谢,钟表定时器确实是个好办法,有没有钟表定时器解除halt和stop模式的模板程序?

网友:
这个不用模版阿,只要钟表定时工作,并且工作在子时钟,系统自己就会解除。
当然了,前提是子时钟震荡

网友:
如何用下图进行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