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VD 零件数据手册大全 (不断增加中)

楼主(2009-08-17):
第一部分: 多脚IC

MT1389QE DVD播放器集成IC
MT1389的应用线路图(4页) ourdev_471639.pdf(文件大小:153K) (原文件名:MT1389.pdf)

MX26LV800BTC-55: 8M-BIT [1Mx8/512K x16] CMOS SINGLE VOLTAGE, 3V ONLY HIGH SPEED eLiteFlashTM MEMORY - Macronix International

数据手册共48页(英文) ourdev_471642.pdf(文件大小:553K) (原文件名:datasheet.pdf)

EM638165TS-7:  4Mega x 16 Synchronous DRAM (SDRAM) - Etron Technology, Inc.

数据手册共71页(英文) ourdev_471645.pdf(文件大小:1.03M) (原文件名:EM638165.pdf)

AN41204: Optical Disc Motor Drive IC(Achieving a 1-chip motor drive) - Panasonic Semiconductor

数据手册共8页(英文) ourdev_471648.pdf(文件大小:97K) (原文件名:AN41204.pdf)

液晶:A025CN01  2.5" 480x234(QVGA) TFT --AUO友达
数据手册共23页(英文,鸣谢网友dodgecat提供资料)  ourdev_471651.pdf(文件大小:408K) (原文件名:A025CN01V6.pdf)

RB5P006AM: Video Interface ICs for TFT-LCDs - Sharp Electrionic Components
数据手册共2页(英文,与RB5P0070M一样) ourdev_471658.pdf(文件大小:84K) (原文件名:RB5P006AM.pdf)
数据手册共52页(英文,鸣谢网友dodgecat提供资料) ourdev_471653.pdf(文件大小:3.52M) (原文件名:RB5P006AM.pdf)

UPS015
数据手册共23页(英文) ourdev_471660.pdf(文件大小:156K) (原文件名:UPS015.pdf)

AAT1109: ONE-CHANNEL STEP-UP PWM CONTROLLER - Advanced Analog Technology, Inc.
数据手册共23页(英文) ourdev_471663.pdf(文件大小:624K) (原文件名:AAT1109.pdf)

LM4863: Dual 2.2W Audio Amplifier Plus Stereo Headphone Function - National Semiconductor

数据手册共16页(英文)  ourdev_471665.pdf(文件大小:515K) (原文件名:LM4863.pdf)
数据手册共21页(英文,鸣谢网友dodgecat提供资料) ourdev_471656.pdf(文件大小:1.14M) (原文件名:LM4863.pdf)

24WC02J: 2K E2PROM - Catalyst Semiconductor

数据手册共9页(英文) ourdev_471674.pdf(文件大小:48K) (原文件名:24WC02.pdf)

COHOR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RK A2016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R17A 438BE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X1F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327B

BA RF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第二部分: 三脚零件(三极管,或 IC)

AOKE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A0ZE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A1ZN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B_R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D 4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1AM X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A02E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1P C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KN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A1UE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2A X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原文件名:A1KB.jpg) 希望大家提供资料

楼主:
资料正在整理中。我也会将大家上传的资料整理到这里,方便其它人参考。

网友:
到了晚上站长眼睛就冒光~~~

我都怀疑站长都用不着睡觉的

想象当年通宵游戏也有这个劲头(可惜没用对地方)

网友:
A025CN01
看起来这个屏是V6的,背光是中间的软排线
而且是模拟屏

网友:
RB5P006AM和UPS015

网友:
AAT1109和LM4863

楼主:
【3楼】 dodgecat
你的 A025CN01 资料是怎么找到的? 我用 google 搜索了找不到。

网友:
【3楼】 dodgecat
你的 A025CN01 资料是怎么找到的? 我用 google 搜索了找不到。
------------------

难道我的GOOGLE和你的不一样?
第一页头一个就是,不过打开不是这个屏,是V3的
第一页还有人卖V6 和 V2的屏
那就查 A025CN01 V6 PDF
头一个就是 “AUO A025CN01 V6 PDF技术文档”
进到“点晶科技”一眼没看到,不过它有个搜索,那就搜一下,就下下来了

楼主:
【7楼】 dodgecat
-------------------
哈,搜索功夫果然了得。

有空将上面的三脚IC也帮忙搜索一下吧。 还有几片我回到公司重新拍摄后上传。

网友:
mstar的资料是最难找的。

网友:
三极管,场效应管,LDO,DC-DC,那太难搜了
有个网站提供顶标查询服务,不过要填一堆东西,还喵着我的钱包,我一咬牙透露了我的隐私注册了一个帐号
结果只查出1AM是2N3904,这个。。。GOOGLE也知道啦

网友:
R17A 438BE

BA RF

这两个很可能是LDO,一般这种封装的LDO不会标型号,表面的字符一般是表示电压等规格的。可行的办法是通电测试一下电压。

网友:
BA(plank指出)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1878.pdf(文件大小:153K) (原文件名:BC635_BCP54_BCX54_7.pdf)
D4ourdev_471743.pdf(文件大小:34K) (原文件名:bcw31_33(mark_D4).pdf)
X1ourdev_471744.pdf(文件大小:92K) (原文件名:umx1n(mark_X1).pdf)
BR(可能是)ourdev_471745.pdf(文件大小:171K) (原文件名:2sc2412k(mark_BR).pdf)
A0(可能是)ourdev_471746.pdf(文件大小:387K) (原文件名:AV02-0533EN(mark_A0).pdf)
查了下,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啊

楼主:
谢谢。大家一起努力。我一会将其它的三脚IC的图片重新拍得清楚点再上传。

楼主:
图片已经重新拍摄并且更新到楼主位了。 大家加油。

网友:
支持一下,买MINI DVD 必看啊!哈哈

网友:
阿莫的google坏了吧?我的也是第一个项目就是

网友:
【14楼】 simon51

随便查了一个,这个BA你查的好像不对吧,我觉着是BCX 54

网友:
嗯,BA我查得不对,封装也不对。14楼链接已更新,有些器件结合电路就更好查了,到手后估计资料大家可以补齐了,呵呵

网友:
以阿莫这钻石精神,估计下一步就是等大家DIY了新功能后,要用雕刻机做新外壳了

网友:
充电芯片GT4311A有资料么?我google了多次,没找到文档。

想把充电限制电压调低些,延长电池寿命。

不知道是我的万用表的问题,还是充电电路的设计误差,昨晚我充满的一个电池,今天早晨测量电压有4.223V。据我所知,大部分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是4.2V+0%-5%,过冲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2009-09-17):
呵呵  大家好啊,我这也有一个显示屏幕,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还望大家说说啊,上面写着“CASIC 3L16RD014415"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11-28):
这个是用来用的还是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