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即将到来的miniDVD准备片源,DVD格式转换工具

楼主(2009-08-17):
视频转换工具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1647.rar(文件大小:6.72M) (原文件名:WinAVIVideo_chs.rar)

可以将各种格式视频转换为DVD的VOB文件。然后就可以用nero刻录8cm的DVD-RAM,用miniDVD来欣赏了。

网友:
谢谢,收下了,看来得大量采购8cm光盘了

网友:
当然能,阿莫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有大侠把LCD换成320*240的,看片更爽。

网友:
mencoder就能转换了, 万能的

网友:
有视频输出吗?
有的话可以插到电视上看。

还有想问下看了图片里的芯片,这机器应该是04年生,锂电放这么久不会坏吧?

网友:
不能读RW的碟都是因为RW碟反射回来的信号太弱了……

网友:
太强大了,今天刚下单就看到此版了

网友:
楼主的视频软件转换到11% 就罢工了,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是不是容量超了?8CM的DVD只有1.4G。我拿来转动画片很快啊,一集200多兆。

网友:
能确定DVD_RAM可以被读取吗?

网友:
能不能改成读flash,而不用光盘啊?这个小光盘片源不多吧

网友:
这个片要自己刻了。

还好我的电脑是CD R/W+DVD R 的,可以刻CD VCD mp3 ,DVD就刻不了了,只能读。

网友:
今天刻了,图片+mp3+vcd(重庆森林),还不错。

网友:
转换时出现“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000000. Write of address 00000000”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谢了(装了个阿飞解码器,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请教楼主: 我转来的DVD可以正常播放, 但没有声音?

楼主:
上百度问问吧,这个一般是音频解码器的问题,比较常见,有不少解答。

网友:
想把屏幕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