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示波表的输入衰减电路中,与分压电阻并联的电容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8-17):
在示波表的原理图里面,衰减电路的电阻还并联了电容,不知道这些电容起什么作用!请大家指点一下。

魏坤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6042&bbs_page_no=1&bbs_id=3051 中发的《硬件篇》中提到衰减电路中并入的C2,C3是补偿高频信号的,我想不太明白怎么补偿的,请高人指点一下!还有一个就是C4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呵呵,牛人的耐心解答哈

网友(2010-11-10):
起到高频补偿 ,你输入方波调一下,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
因为电阻不是理想电阻。

网友:
阻容补偿分压,为了平衡示波器内部分布电容带来的高频损耗,加上电容,实现对高频的同比例衰减。条件是rc=rc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17/ourdev_471956.jpg','原文件名:ourdev_442277.jpg')" href=......

请问一下,这两个图片是什么书上的内容吗?,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是《无线电》杂志2010年第1期上的内容,我写的文章

网友C:
大学教材电子测量有解释

网友(2011-07-20):
然来如此

网友(2011-11-14):
回复 网友A:
----------------------------------------------------------------------
在第2张图里,那个系数K=R2/(R1+R2),输入的信号幅度应该是K,不是1/k吧!?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C:
大学教材电子测量有解释

你好,请问你说的那本书的全名是什么呢?那个出版社的?

网友:
魏坤大哥讲的非常仔细!

网友(2015-07-19):
学习了,刚好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