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收了一个数模两用示波器

楼主(2009-08-17):
型号 PM3380A , 带宽100M ,采样率100Ms/s, 两通道,如图:

Form Factor Benchtop
Bandwidth 100 MHz
Number of Channels 2 ch
Simultaneous Channels 2 ch
Simultaneous Maximum Sampling Rate/ch 100 MSa/s
One ch. only max. sampling rate 100 MSa/s
Max. Single Shot bandwidth 40 MHz
Max. Record Length 4000 pt/sec
Min. Vertical Sensitivity 2 mV/div
Maximum Vertical Sensitivity 5 V/div
Rise time 3.5 ns
Number of Bits 8 bits
Input Impedance 1 MOhm
Input Coupling AC,DC,GND
Maximum Input Voltage 400 Vrms
Main time base - lowest 20 ns/div
Main time base - highest 0.5 s/div
Timebase accuracy 1.3 %
Trigger Source External,Internal
Minimum Trigger Holdoff 2 ns
Trigger Sensitivity 0.6 mV

现有几个问题:
1 这到底是fluke的 还是philips的,  fluke 官网没有A系列,只有B系列, 我打开盖子 ,里面芯片清一色philips标记。查google 据说philips确有这型号,可在它官网同样找不到该产品, 我糊涂了。

2 有谁知道PM3380A 和 PM3380B的区别吗 , 因为我只有B的手册,不知道能不能用。

3 如何使用232接口? 一直找不到pc端软件,否则就可以上传波形图了。(PM3380B里面倒是有一堆232接口命令, 类似dos命令, 不知道如何配合PC机使用)

4 该机有一通道端口有点毛病, 有时输入信号会严重走样(比如方波变成类似三角波的形状,而且幅度大幅减小),或者索性没了, 我用手按压几下 又恢复了,并且也不是一压就好,要不同力度不同方向反复试几次才有可能恢复,如果使用探头时动作过大,又出现问题。  似乎是接触不良,但是怀疑啊,如此大牌  如此重要的部位, 不至于会出现焊接问题吧, 会不会是前端采集部分有问题啊, 我手压一下,手上的感应电压释放某种激励,使它重新工作正常?

5 100M兆带宽  却只有100Ms/s采样率 不可理解,按乘10的常规, 似乎要有1Gs/s才正常,莫非它这100M指模拟模式? 而100Ms/s是数字模式?如果真这样的话, 数字模式岂不是只能测10M左右的信号(方波)了?  模式切换时候 有声响 类似继电器,所以以上猜想有可能成立,也就是说原本就设计成了两份独立电路,所以有两个指标完全正常。大家以为呢?

以上问题 谁能帮我解答下啊 ,     基于以上问题提出最后一问题, 600大洋 值吗?

楼主:
Simultaneous Maximum Sampling Rate/ch 100 MSa/s
One ch. only max. sampling rate 100 MSa/s
Max. Single Shot bandwidth 40 MHz

重新看了下国外网站关于它的性能描述,以上三个参数不是很懂, 第一参数是实时采样率 还是等效采样?  第二参数是说每个通道都可以有100M吗,因为我看到其他产品虽然标1G,但是是几个通道共用,每个通道而言低了很多 ; 第三个参数 Single Shot bandwidth  是什么带宽?

楼主:
没人了解吗 还是因为都是小儿科问题 懒的回复啊

网友:
哪儿买的?我也想搞个。

楼主:
杭州的19楼论坛  不是二手商  所以肯定没了

网友:
价格实惠!

网友:
记录长度才4000点,你就当模拟的用,别想它是数字的就行

网友:
我也收了个PM3370B,难道是东方通信淘汰下来的同一批。
这个软件可以用,你试试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2010.zip(文件大小:1.26M) (原文件名:fv33demo.zip)

楼主:
谢谢wx2k,软件我等回家了试试,  是不是东方通信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