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通信

楼主(2009-08-17):
想通过MAX232给PC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通过按键接高电平就可以获得;然后PC机也可以发送一个信号,打开板子上面的开关电路,不知道只要232是否可以做到呢

网友:
因为即使是通过单片机传输给PC也是电平的变化而已,我还没有试过。等下试过之后告诉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