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三个ENC03M输出都不一样呢?各位达人支招啊,我实在想不出了为什么?

楼主(2009-08-17):
如题,前几天在网上买的集成ENC03和ADXL330的小板,运放是TLC274,供电为5v,4个传感器供电电压为3.3v,按照卖家的要求焊接后,发现几个问题:
1、ADXL330工作正常,X轴输出为1.65v,Y轴输出为1.64v,Z轴输出为1.86v。
2、刚开始焊接的时候:R1  R2  R3为20K,R4、R5、R6为100k,C16、C17、C18为1800pF,校准电阻没有焊接,上电测试后,X、Y轴输出均为零点几伏,Z轴输出为1.83v,
3、 怀疑是放大倍数小了,然后就把Y轴的R2换成了10k,然后把X、Y轴的校准电阻R7、R9为220k,焊接上后,上电测试。X=1.11V,  Y=0.98V,左右。然后我又在Y轴的R10电阻焊上。是个滑动电阻,可是怎么调,都不成。

4、为什么X轴比 Y轴的放大倍数小,而输出电压却比他大呢?

上面3个陀螺仪的VREF输出均为1.34v, X和Y 轴的Vout输出为1.20v,Z轴的Vout输出为1.43v。
下面是电路图。还请用过的朋友指点啊。

网友:
很正常啊。我遇到的和你差不多,情况可能比你还要糟糕一点。

我在调试飞控的时候 记得运放输出为 1.64 1.36  1.56  。

后来我也没怎么调整,直接悍好 初始化 FC,然后飞的还可以。

因为FC 起飞的时候需要初始化一下,飞控会记录住中间点的电压值!

飞行中有用的只是相对值哦

网友:
只要不做大幅变化的剧烈动作,陀螺仪中点偏一些,也不会导致输出电压波形削顶或截谷,一样可以飞得很好。到目前为止,坛子里好象还没有人敢飞3D动作吧:) 只要不飞这种大动态变化的动作,不会有问题的。调中立点是为了让陀螺仪输出电压波形正负幅度对称,四轴在X、Y或Z轴上的正反向动作都有一样的姿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