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的 怎样得知模块是否有彩信功能。。。了解的告知下

楼主(2009-08-17):
我手头的模块是:MC39I   我在网上找的数据手册上是说了有彩信的,但是我找不到控制发送彩信的命令。。。

想请高手指教下:

是不是GPRS模块都可以发送彩信?TC35I是不是不可以,因为目前我TC35I和MC39I两个模块都有。

发送彩信的模式大概是怎样一个流程,是把存储在手机上彩信数据压缩编码发送出去,还是必须用摄像头当即拍照,再把数据压缩成手机彩信发送的格式,再发送出去?

手机彩信发送格式可以使JPG吗?

实在是很难找到关于这个方面的资料,手头的模块,开发板都没有任何佩带资料,都是上一届留下来的,网上也很少看到用MC39i发送彩信

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关注楼主,过段时间准备也搞搞GPRS模块.

楼主:
。。。有谁了解一些情况吗?

我查了下,好像需要很深厚的底层协议,也有说过需要软件...

总之我是还没有头绪,还要还必须要个rom存储才行。。。

可能很复杂,继续研究一下,实在难做

我要转GPS方面了。。。

网友:
彩信是可以通过GPRS的方式发送的,通常可以通过TCP或UDP的方式发送数据,因此只要GSM模块有GPRS的功能,理论上说都可以发送彩信.
现在GSM模块有可以提供PPP/UDP/TCP协议的,比如:华为GTM900B,900C,希姆通的SIM300,明基的M22,WAVECOM的Q2406B,德信的PIML,西门子的MC55等等,还有不带协议的,比如西门子的TC35i,对于没有tcp协议的模块需要自己去写PPP/UDP/TCP底层的协议栈,对于有协议的模块,只要做好打包MMS就可以了
另外目前有些模块(比如PTM100)内部本身已经有了MMS的打包和发送功能,这样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具体模块是否本身包含MMS协议,要看模块的AT指令才能确定

网友:
回Lvy56 佳:你又转向GPS了哦?我朋友做的GPS,已经成功了,感觉大同小异,还比GSM好搞一点!呵呵!建议你试试把控制程序完善完善!嘿嘿!我也能得益得益

楼主:
回zc3909:谢谢你,我初略看了下,我的GPRS模块,比较早前,所以没有这个协议,我自己写肯定不现实。

          而且问了一下,打包成MMS也比较难。唉,暂时放一下

还是谢谢你啊,呵呵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我是多学一些嘛,因为我旁边的同学,正好在用GPS,所以我也凑过去学学
                     我这个模块就是做个了解,学学FPGA,我也是第一次弄这些,因为也快毕业了,
                    所以暂时也就不深入了,不过夜可以交流的嘛,你知道的我也可以了解下,你不知道的,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也可以一起讨论,还有论坛上很多人那。哈哈,对吧

我想请你问下你的朋友,他做的GPS在定位的过程中,有没有漂移现象,比较,在静止不动的情况,数据也一直在变?

还有他的GPS核心芯片是什么?

我们的GPS模块貌似比较笨,一直变化,闷了。。。

网友:
回Lvy56 佳:呵呵,这个问题我不用问他我都知道,GPS模块不能精确定位的,只能给出大致的经度纬度,误差是米级的!

    你所说的漂移现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由误差引起的。也因为误差是米级的,所以你即使不动,每次数据的误差肯定是不一样的,模块在数据更新的时候所测得的数据也就不一样了。这就引起了你所说的现象。

    如果你的手机有GPS定位功能的话可以试试,我的手机是N78,用了GPS定位自己_显示自己所在的位置,这时就可以看到光标是一直在我的位置附近“漂移”的。

    呵呵,GPS貌似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比较笨哎,哈哈!是否所有GPS模块都这样呢?我不太清楚。你可以试着去查下现在市面上的导航仪的原理,他们怎么做到稍微稳定的定位的。我感觉吧,人家有丰富的人机界面,那肯定有主控芯片的,通过程序也许能进行类似于模糊计算的方式来使导航显示数据更稳定。

    对于人家的导航仪我只是猜测,不过你所说的GPS模块漂移现象是正常的。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   谢谢啊,我昨晚了也作了询问,好像都有,影响因素太大,解决不了

所以大范围能用就好,本来说是要做出来给他们做小车的,现在实现不了了,
也罢

哈哈

继续努力

网友:
MC39i 只是个GPRS模块,模块内部没有彩信协议,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发彩信的AT指令。要发彩信,需要自己在外部用GPRS的指令来实现mms彩信协议,不过难度比较大,稳定性不好。

广州市谱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GSM/GPRS模块专业设计,制造商,其模块内置TCP/IP协议,彩信协议,可以通过简单的彩信AT指令实现彩信功能,更多详细资料可登陆谱泰公司网站http://www.putal.com.cn下载。或联系吴先生:1356038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