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7a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8-17):
我们使用pic16f877,程序仿真的波形正常,但驱动的舵机却乱转。开始我们使用的是RA0至RA5,RB0至RB5,RD0至RD5口;后来发现RA4,RB3口独特换成了RC6,RC7,就出现了
   “程序仿真的波形正常,但驱动的舵机却乱转”的问题。

   还有一个巡线小车,也用这种单片机。八个光敏传感器,比较器输出直接输入单片机,使用RA0至RA3,RA5,RE0至RE2(因为他们的第二功能是AD转换,实际上我们没有使用AD转换功能),

   但是电路加上单片机后,RE2,RE3口电位被钳位在0,所以比较器输出始终为零。

   开始我还以为是比较器(LM393)坏了,后来拔了单片机又正常了。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该单片机的端口该怎么用?上述端口能否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即驱动舵机和分辨白线。(RE口如何像普通I/O一样使用?)

网友:
菜鸟帮你活人顶一顶

网友:
帮顶,没用过877a,刚才去扫了下datasheet,就没找到RE3

网友:
初始化!
复位时默认的状态是AD转换输入.这里需要设置几个寄存器。好好看看datasheet.
给你个参考:

TRISE=0x00; //E口设置为输出
ADCON1=0x0D;//0000 1101
            //RA0,RA1,设置为AD口,其他全部设置为IO口,AD结果左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