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下我的的自制示波表并求教一些相关疑惑

楼主(2009-08-17):
1.6MHz正弦波采样 (原文件名:Picture1.jpg)

4MHz方波采样 (原文件名:Picture2.jpg)

所用的函数发生器 (原文件名:Picture3.jpg)

图一是1.6MHz正弦波采样示意图、图二是4MHz方波采样示意图、图三是我所用的函数发生器

系统使用的AD是NS的ADC08200,采样率是200M,CPLD控制流水线SRAM存储,同时双SRAM做双缓存加速数据交换及加大存储深度

我的模拟放大部分用普源的示波器观察,可以保证在20M之内是幅频平坦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魏坤的示波器从视频上看,采样的方波那么干净(没有毛刺和过冲),而我的示波器采样出来的方波会有很强烈的过冲呢(模拟部分匹配电阻50Ohm,在普源示波器上探头x10衰减,并联匹配50Ohm也会观察到强烈过冲)?请各位DIY示波器的前辈帮我分析一下,采样到这种过冲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我应该如何对示波器模拟部分做修正?

楼主:
根据信号完整性的理论,方波传输出现过冲应该是阻抗不匹配的表现;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种过冲是波形本身的失真还是我的采样失真?

网友:
只有第一级是高阻跟随.

之后就全部用低阻,包括输入ADC也是,这么高频率你匹配成500R,肯定不行的,50R吧

楼主:
我匹配的就是50R,发现过冲以后,输入级跟随前也加上了47R||16pF的匹配阻抗。但情况没有好转

网友:
哦,你的500hm是个啥?

应该是50ohm/50ohm.

要仔细研究了,信号调理不是很好搞的,应该是需要做补偿

网友:
做好连接部分的处理也很重要~

网友:
佩服楼主,很好啊。

AD前的模拟电路阻抗没匹配好。各位网友做的示波表等目前给大家展示的都是采样率和带宽等,噪声等这些指标都没有展示啊?这也很重要哦,很考验前端的模拟电路。

楼主:
9楼魏坤兄:连接部分我试过用同轴线,对信号质量仍没有明显改善,板子是自己腐蚀的双面板。不知道魏坤兄是如何对让信号没有一点过冲?

10楼:你说的一语中的,噪声和失真度确实也应该是评估示波器模拟部分性能的重要指标。我的AD前端是串联了47R输入电阻,而且导线长度并不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配置应该是足以应付传输线效应的吧?

网友:
底下的照片是我做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7460&bbs_page_no=1&bbs_id=3051

楼主:
魏坤兄你的贴我都有看的,所以才会拿自己做的和你做的比较。
我的相机被人拿走了,所以贴不上PCB的图。之前的75Msps采样部分是用自己腐的双面板,这次的200Msps是送出去打的样。
你的200Msps采样部分不考虑等长线的吗?

网友:
200M不用考虑等长,实际上也没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经过对前级调理的一些修改,800KHz的方波是看不到明显过冲了,不知道是把失真修正了还是把真给失了。

由于没有看Sa(x)/x插值的方法,所以图片上波形是未经插值过的数据。

最近我也在准备国赛,国赛完了再对示波表做一下修改,完成双通道采样和MATH、REF等通道的示踪后也准备开放部分代码和原理。

通过对比,整体来看性能应该不会比RIGOL的DS1052(400Msps 60M那款)差。

顺便预祝魏坤兄国赛取得好成绩。

网友:
看到15楼的照片,你的电源部分要加强稳压滤波等操作。

楼主:
这个只是DEMO,没有仔细处理电源部分,谢谢18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