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 与 DMA的冲突什么时候可以修正啊!

楼主(2009-08-17):
STM32 FSMC 与 DMA的冲突什么时候可以修正啊!急做FFT内存不够啊!外部也无法用DMA难啊!总感觉STM32 BUG这多!

网友:
FSMC 与 DMA的冲突??表现怎样?

网友:
DMA可以访问外部存储器,只是不能与CPU同时访问。你只要安排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
哦,我用内部SRAM的,外部的感觉慢

网友:
一样慢,DMA时CPU用不了总线(CPU大约1/3机会访问总线,指令设计传数肯定慢,但如果指令是R?自加,那就不影响)

网友:
是的,也发现了。做了一个循环DMA,让它不停的搬,然后再来个DMA->FSMC SRAM,基本上就挂了。

现在我的解决方法是,弄个buffer放在片内SRAM里,只对这个buffer做DMA。。。都弄得我不敢做FSMC的DMA了!

网友:
楼上你那样还不行,还是要用AB总线,没法调和

楼主:
不好安排啊,外部SRAM有GUI的RW程序,本打算在外部做4096点FFT(内部内存不够),用AD等间隔采样和DMA传送?

好不容易用上个EEPROM吧,又碰到个I2C1和FSMC BUG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还有就是怎么只见STM32 发布BUG没见修正BUG啊,在哪个手册可以看到已修正的BUG啊!

网友:
不会有手册说明已经修正哪些Bug,因为修正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说它了。

通过对比新旧勘误手册,才能看出哪些Bug被修正了。

楼主:
那我是否可以知道我的芯片在不在范围呢?只是说REV Z,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芯片是具体哪个版本!—STM32—

网友(2010-08-21):
同问,外部扩sram都是大量数据处理和传输,不能用DMA那外扩意义不大了,cpu搬又很慢,

网友:
http://blog.csdn.net/goodlinux/archive/2010/03/18/5394259.aspx
根据我的经验,要修正这个Bug,需要做较大的改动,要花不少时间,结果怎样也很难预料。

对于你的应用,建议通过2个办法绕过这个Bug,
1)使用内部RAM作为DMA的缓冲区,
2)在DMA传送数据到外部RAM时,限制程序只访问内部RAM,或执行WFI、WFE指令等待DMA完成。

当然,如果在DMA传送出错时能够重传数据,并且在碰到这个Bug而进入错误异常时能够通过软件恢复,
则可以更高效的工作。
=====================================================================================
目前STM32的版本通通有问题,学习玩玩还可以,如要商品化,还是改用别家的@@

网友:
这个问题在今年初就已经解决,标注"Y"版本的芯片已经没有这个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今年初就已经解决,标注"y"版本的芯片已经没有这个bug。
官方还没出货阿!!!国内更本就没有..

网友:
你从哪里得知官方还没有开始出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从哪里得知官方还没有开始出货?
上上个月吧,我问2家国内代理商,甚至问开发学习板研发厂商,他们说目前OLD库存量还有怎么进?况且也无法退...

请问目前那家有推出"Y"的开发板?

网友:
“开发学习板研发厂商” 不知是知哪家,不会是taobao上的那些吧?

OLD库存是指什么,抱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做频谱分析的话,可以使用单频算法。

网友:
楼上的那里有卖 STM32F103ZE Y版.我要换掉安富莱的CPU。
还有目前售价多少。

网友:
是的现在买不到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C:

有Y版本的了 STM32F103ZE Y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59453602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Y版本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59453602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Y版本的了 STM32F103ZE Y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59453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