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发射的PA电路及原理!

楼主(2009-08-17):
大哥们,小弟有个无线遥控的项目,可对无线通信不太了解。在发射的PA电路中停住了,苦于没有PA的相关资料。求大哥们指点!!!!!!!!!!!!!!!

网友:
你可以用模块, 协议都做好了. 更不用调RF PA.

sz_edesign@126.com

楼主:
模块成本太高!

网友:
多少頻率啊?無線遙控一般是433M或更低頻率,直接用三極管做應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