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安装提示这样的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9-08-17):
我在安装快完成时提示如图示的错误,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是不是对配置有什么要求,硬件方面,我用的是DELL的品牌机刚买不久,配置还可以,软件方面,它需不需要要别的什么啊?不懂啊,有哪位知道啊,谢谢了。

网友:
下个8.0以上的版本看下,你的是WINDOWS系统吗?
我的每次都安装成功啊,用鼠标狂点下一步就好,不什么特殊的

网友:
msxml貌似没装最新的,试试先把系统升级到winxp sp3

楼主:
我的系统是sp3的啊。期待中~~~~~~

网友:
我的也是只要点下一步就行了。V8。10。

不过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安装,这东西总提示那电影什么的。一直下不去。后来我把电影给关了,就行了。

MPLAB又与PICC版本相配吗? 我的是V8。10,要用什么版本的PICC呢??

哪位大哥有PICC吗?能传给我吗?我不知道要下哪个版本。 chengang0103@126.com

谢谢。
想要MPLAB 8。10的的也可以找我要滴。

网友(2010-04-16):
回复 网友A:

期待被人的帮助,我的电脑安装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按了几次都不行,很是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现在是不是已经安装成功了,如果是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帮帮我,我qq:117838621,现在很是郁闷,想学习pic,可就是两一个mplab就安装不上,这还咋学呀?

网友:
如果可以换个系统,我也遇到过

网友:
装的路径里不能含有中文!

网友(2010-05-17):
8楼说得很正确,

楼主(2010-08-19):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
安装的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