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漂移问题 请知道的告知下!

楼主(2009-08-17):
GPS在定位的过程中,有没有漂移现象,比如,在静止不动的情况,数据也一直在变?
网上查到好像是说现在的这种模块把微弱信号也接受了,所以数据一直在修正中,那么难道要一直这么漂移下去吗?

那么修正不会在过一段时间后结束吗?还是跟核心芯片的质量有关,还是可以通过什么方法避免?

因为现在使用的芯片分辨率不高,在10m左右
一移动后,就飘个不停了,一直南北一直增加,东西一直减少

我们的GPS模块貌似比较笨,一直变化,闷了。。。 请做过这个模块的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
信号不好,跟踪发散了。 换个信号条件好的地方试试。

网友:
GPS漂移是难免的。定位10米以内是个统计值,偶尔可能偏的离谱,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以前用来做报站器,总是不理想。

网友:
我晕,你又发新帖啦!我在你原帖里已经回答了!

楼主:
我怕大家看不到,遇到新问题就发新帖嘛

既然漂移问题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决定大范围跑动下,

白天好热,今天晚上行动,

模块能用就好,谢谢帮忙

网友:
大范围跑动......我最近身体不行,哎!

楼主:
刚刚在实验楼周围跑动回来,简直郁闷到极点

经纬度接受应该时没有问题。但是漂移问题太严重,我从一个点到了另一个点后

居然没有突变,只是漂移所引起的变化,幽默的是要关机开机一次后,才有突变,显示走了路程

回到原点也是一个道理,只有在把GPS关机开机后,经纬度才回到原来的值。

简直疯了,气坏了

今天手提坏了   目前用实验室电脑,网速慢的我难受的慌。。。

对了,有谁可以解释一下我的问题,难道时模块性能问题?还是延时所造成?如果时延时,也太久了,为什么车载的GPS那么好使,

难道模块性能好坏相差这么大?

网友:
模块和车载的GPS是不同的

民用精度的模块输出漂移是正常现象。车载的GPS导航对数据做了平滑滤波了,再配合地图算法,让你觉得他的一点都不飘,这个都是假象。也有一些模块内部实现了平滑滤波,这样出来的数据飘逸相对比较小了。

网友:
哈哈,LZ急了哇?不急不急,慢慢来!

网友:
好像我的模块也有漂移,但是没有遇到楼主说的一直朝一个方向漂的情况。

网友:
LZ可能人品不行....所以飘得特别厉害..........哈哈

楼主:
回苹果猫:谢谢啊,好像也有查到说是真正用的还是要经过很多处理,远程监控点的,哎。

回头问下老师,改方案去。。。

你说的好专业,谢谢啊

楼主:
回Friendz:现在也不会这么一个方向,但是漂移就是很严重,
你也时在用这个模块吧?你后续有没有对数据处理?你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吧?

有没有实现两个点定位,就是说可以在液晶上粗略的显示自己的位置?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现在到也不急了,
                    比较伤心的是:电脑拿去保修了,要一个星期才能好,说是显卡集成在主板上,
                    连主板都要换掉,还好还没有过保修期。。。

                    闷

网友:
回Lvy56 佳:
笔记本啊?哇晕,显卡不是独立的额......昏......要是不在保修期那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