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8-17):
昨天焊好MAX232后用宏晶的下载软件给STC89C58RD+单片机下程序,下成功了两次,第三次就没反应了。试了N次都不行。单片机应该没坏,输出指示灯还亮。我认为是MAX232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搞错了。是0.1UF还是1UF还是10UF我接的是15.16脚220UF,2和16脚接22UF(一时没找到10UF的).其它0.1UF.这样行吗?

楼主:
那个图正确?

网友:
都可以,MAX232本来就有两对

楼主:
谢谢。我说的是那几个电容的值

网友:
判断要有根据,自环看看--txd rxd短路。

楼主:
字符不断增加,正常吗?

楼主:
昨天从阿莫那里邮购了几块232和一块MPC82G516AE 今天到.换块再试试.电容也换

网友:
我遇到过232芯片的问题,用菲利普的没事,换其他的不行。
楼主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