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做的0-15V/3A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09-08-18):
基本情况
有图有真相,哈哈!
输出电压0-15V
电流3A
输出纹波 低于10mV(这个不好量,用示波器最小档量的话纹波与噪音很难分辨,后来NE5532做了个10倍增益的放大电路把纹波放大10倍才好测量)
-------------
工作原理:ATMEGA8 PWM输出,AT89S52做LED显示及键盘,旋转编码器接口。
-------------
特殊功能:
1 超过18V电压硬件保护
2 限流保护(由键盘设定值为0-3000mA),CPU检测超过值,输出断开。可由按键重新启动。
3 硬件短路保护,超过5-8A为短路状态,硬件保护,只能关电源重新开机。
4 电压失控骤升保护(比如输出电压为5V,由不可知原因突然输出端变为5.8V),硬件保护,,只能关电源重新开机。
5 有电流显示模式及功率显示模式
-------------
1 电压由键盘直接输入
2 电压可由+ -键按0.1V的步进调整
3 电压可由旋转编码器调整
4 电压可通过RS232口调整(此功能尚未启用,以后升级时再做数据接口)
-------------
再说说它的不足之处吧
1 电流显示精度不高,MEGA8的AD是10位的,我的电流最大是3000mA,这样电流分辨率只有3mA,再加上AD本来就有二三个字的跳动,所以精度就有10来毫安了,电源显示的是72mA我用万用表测量的电流是79mA。以后升级会考虑分二档0-500mA一档,0-3000mA一档来解决电流显示精度的问题。
2 无恒压模式

其它的不说了,直接上图

来个总体预览先! (原文件名:IMG_1182.jpg)

带LED显示的,不能用闪光打,快门很慢才能拍到数码管 (原文件名:IMG_1185.jpg)

正面的,前面板是用废的感光板做的,也算是废物利用吧,哈哈 (原文件名:IMG_1187.jpg)

侧面 (原文件名:IMG_1188.jpg)

面板特定,本来面板是一块铝合金块的,但铝合金板不好加工,好彩让我描上了废PCB (原文件名:IMG_1190.jpg)

后面装了散热风扇,开的孔丑了点 (原文件名:IMG_1191.jpg)

这可以看到二块板,一块功率板及一块键盘显示面板 (原文件名:IMG_1195.jpg)

楼主:
继续上图,测试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我手头只有这个表了,为了这个电源我还专门买了个二手的6位台表,但由于是二手的没有校准我也不大敢相信它的值。为了测试它的输出性能想了好多办法去找大功率低阻值的负载,最后还是把我的一个1500W的热得快给拆了,想要多少欧的负载就取用多长的电阻丝就行了,主要是试它的高电压大电流以及低电压输出大电流时的电压稳定及纹波。

5V输出 (原文件名:IMG_1199.jpg)

9V输出 (原文件名:IMG_1198.jpg)

12V输出 (原文件名:IMG_1202.jpg)

1V输出 (原文件名:IMG_1200.jpg)

0.1V输出,这个输出电压比较变态 ^_^ (原文件名:IMG_1201.jpg)

再来一张示波器的,它就是我的眼睛,哈哈 (原文件名:IMG_1204.jpg)

网友:
原理图都没有,你在这里开展示会啊?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地线啊 SCH贴一下?

网友:
无原理图无真相

网友:
做的很辛苦啊,支持一下。
看来是模拟调压的,体积太大,可能认为精度高吧。

网友:
楼主拍点裸照

网友:
15V/3A电源不需要做这么大吧!

楼主:
【8楼】 huwuzhao 前方

15V/3A电源不需要做这么大吧!
---------------
面板需要这么大,太小了按键位会比较紧不易操作,都挤在一起也不好看。
内部空间需要放二个变压器 二块线路板 一个风扇与散热片等,我倒觉得这个外壳刚好合用,哈哈

楼主:
整理一下电路图,等下贴上来

网友:
有图,就有裤

网友:
数控电源要做好精度是比较难,但从06年做到现在就有点夸张了吧?

楼主:
图来了

前面板显示与键盘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功率输出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1.jpg)

楼主:
【12楼】 huwuzhao 前方

数控电源要做好精度是比较难,但从06年做到现在就有点夸张了吧?
------------------------------
对了从06年开始做到07年不是做到09年结束,哈哈,这个时间你搞错了。这应该是07年做好的,做完后就是自己一直在用它,二年来没出过什么问题,自己用的还算比较满意。
这叫难产,这不是我的工作或是公司项目,以前是业余时间做的。
而且总共有4个版本,做了好几次改进,业余时间做这是很需要时间的。

前面还有一个版本,不是这种外壳

网友:
想仿个,楼主能不能传个清晰点的图?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新手很难入门噢!过几天我把软件调好发个容易制作的上来。

楼主:
【15楼】 411412

想仿个,楼主能不能传个清晰点的图?
------------------------
只会截图,不知怎么搞得更大了,看来要把它分成几个电路单元才行

×××××××××××××××××××××××××××××××
16楼】 huwuzhao 前方

楼主的电路图新手很难入门噢!过几天我把软件调好发个容易制作的上来。
------------------------
可以作为设计上的参考嘛,DIY是应该先挑自己能上手的做,这样成功率会高些,呵呵!~~

楼主(2009-10-13):
【2楼】 linbizhong
积分:17
派别:
来自:
原理图都没有,你在这里开展示会啊?

---------------------------------------------
汗一个,索取东西也要学会客气点嘛!

网友(2012-03-25):
很DIY呀,真厉害!

网友:
mark以后用到!!

网友(2012-05-08):
亲。。。。。。。。。。你也被我发现了!!!!!!!

网友:
很好奇3A是怎么做到的啊,这个大的电流。。。

网友(2012-07-23):
体积有点大,我可能用不上!

网友:
不错哦,好东东

网友:
xue xi yi xia

网友:
总算找到了  谢谢楼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