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经常卡死

楼主(2009-08-18):
我的电脑前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大概有个10天左右,昨天开机后总是不停的出问题,比如用着用着突然鼠标。键盘都失去响应了,重新插拔也没得作用,必须重启。重启后过一会又是这样或者突然关机或者有时候根本就进不去系统,这个时候的现象是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风扇在转,显示器上没有任何字符图像的显示。被这都烦死了,总是用不成。

    请问,出现我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怎么回事?

另:我的电脑是去年4月买的,台式机主板是精英a780gm-a,鼠标键盘是ps2接口。

有谁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據說電腦不怕天天用~就怕很久不用~

個人認為,清理下灰塵,把插線啊~板卡啊~什麽的都從新插_插~ 應該就沒問題了~

楼主:
这么说电脑没得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我以前一块主板就是。此外电源也要测量一下,看看纹波是不是太大

网友:
看下内存,,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了。

楼主:
3楼和四楼的,你们好,测量和查看如何做,查看些什么?用肉眼看吗?我没得仪器啊。

网友:
开机多久会出现死机状况的?是否重装系统以排除硬件问题?
如果是开机有规律的一段时间就死,进BIOS查看风扇转速和CPU及系统温度是否正常,死机后 迅速断电 摸主板和CPU散热片的温度是否烫手,很可能是过热引起

3楼的意思是可能是主板元器件损坏,可能性相对较小,当然在南方阴雨潮湿的环境下也是有可能的,除非电容爆浆,一般非专业人员查找原因是有点麻烦的。
4楼的意思是说可能内存与主板DIMM插槽接触不良导致不稳定。也不排除内存颗粒损坏。打开机箱将内存拔下,重新插紧试试。

做硬件插拔和触摸前一定要先断开主机电源。
说句题外话,我个人不喜欢精英的东西,不喜欢3A平台,喜欢AMD的CPU,不喜欢其主板和显卡,且LZ的这块板子是低端的集成板,印象里上面那块大散热片很烫~~四百多块钱还是稳定够用的原则吧。。。祝 好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