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60V,300W直流电机如何做H桥驱动,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好的驱动IC

楼主(2009-08-18):
请教下,60V,300W直流电机如何做H桥驱动,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好的驱动IC,谢谢

网友:
不知IR2104能否胜任,没做过这么大电流的

楼主:
顶一下,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
IR2104+540

网友:
不知是那类电机,有刷,无刷,有传感无刷,无传感无刷?
好像那类的都有驱动芯片的,价格好像也不是很贵,你可以上网去找找。

网友:
60V,300W直流电机  我以前用IR2110+150V的MOS

楼主:
无刷的,是那种无感无刷的直流电机,今天才知道,麻烦大了

网友:
找个无刷电动车控制器,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09-09-23):
无刷的,是那种无感无刷的直流电机,今天才知道,麻烦大了

ml4428加ipm模块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4428有正反转控制的。可以不用H桥了,4428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