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EM310模块死了好像。。。。

楼主(2009-08-18):
这两天我的EM310突然动不动找不到SIM卡,找到了也找不到运营商,用手机打过去,说关机,后来插到开发板上直接灯都不亮了,
这是怎么回事 啊?我初步怀疑是接口坏了,大家认为呢?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和我联系吧

网友:
天线接口坏了。有可能造成不能读SIM卡。
理由:天线坏了,发射功率增大,电路板没做好就有可能干扰SIM卡的读卡。

模块的天线接口坏了可以考虑焊接的方式;

网友:
老大已经选用了EM310.让我来负责做DTU。先顶起来。各为大侠多关照一下小弟

网友(2009-11-11):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联接SIM卡的几个小电容是不是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