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电机安装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一直潜水看各位弄四轴,现在也想准备买个套件玩下,有几个问题没弄清楚
1 马达之间间距现在的安装是不是最合适,如果加大或减小间距会变怎么样。
2 主控板上现在的压力传感器和GPS功能是否已经比较好使了,怎么样才能让GPS和高度计自主悬停吗,
3 如果不考虑省电 高KV配合小螺距浆是否比现在的低KV电机稳定性高,反映是否快?

网友:
1马达之间间距基本没有限制,不同的尺寸通过不同的参数达到稳定
2主板上只有气压计,稳定高度不成问题;自动悬停要有gps、电子罗盘、导航板来实现
3不考虑省电但不能不考虑电流,现在仿德国人的i2c电调最大才十几a

楼主:
哦 电子罗盘,GPS,导航板,是不是集成在主控板上了另外还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
电子罗盘,GPS,导航板不是集成在飞控板上面的,是独立的3块板子

网友:
间距 能不能拉更大?比如说 50 拉大到 70CM  数据要怎么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