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FLUKE 196示波表拆机图》

楼主(2009-08-18):
原帖出自:www.eeworld.com.cn论坛
原帖作者:wolf_lee

楼主:
不知那两个TDA8792M是不是就是它的AD转换器?他们貌似只有25M的采样率的,要是不是那么ADC又在哪里?

网友:
研究一下这种事波表  的两个通道怎样实现  浮地  且  隔离  的

网友:
示波表的浮地和隔离比较好做,难点是通道之间的触发同步。

网友:
ADC会不会也是超频?

网友:
有几个地方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1.通道隔离和带宽的关系:看到电路板上,有三组HCNR201光耦、HP4534光耦,依我之见,HCNR201似乎是用于模拟信号隔离的,其典型带宽最多不过9MHz,我原先使用过的情况是不超过12MHz,信号已经失真很大。而HP4534(HP是原先惠普公司的代号,现在惠普的半导体事业部转到Agilent公司了,所以现在HP4534的型号为HCPL4534)是双快速光耦,看样子用于数字信号隔离,类似于6N137这样的结构,其典型带宽为3MHz。从电路板结构来看,通道浮地和隔离就靠这玩意了(共三组,两个通道两组,估计触发端口还有一组),但无论怎么说,每个通道典型带宽是受到模拟隔离光耦带宽限制的,也就是说,采用HCNR201隔离模拟信号,其单个通道带宽最多不超过15MHz,就算三个通道加起来还没到100MHz,不清楚这块F196的示波表如何能测量到100MHz的信号而不失真?
2.印刷板的设计:作为F90系列的高价格换代产品,至少印刷板设计应该比较完善了,但我看到有一个元件“跨过天边的彩虹”,飞线了,这居然也会发生在Fluke这样的大厂产品身上,真不应该,记得我以前拆F45万用表,那个布线和布局让人赏心悦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F190系列的东西不过也只是个过渡的Demo版本?

下面是HCNR200/201的pdf和HCPL4530的pdf,请各路高手看看我以上观点是否正确合理:

网友:
上面我说的有点失误,中间那个隔离通道看样子是万用表的通道,那么示波器的通道就只有两个了,也就是说如果我分析正确,那么该万用表标称带宽最多为15MHz+15MHz=30MHz,这已经是HCNR200/201的极限了。

网友:
板的另外一面有两个“VOGT L7”的二次侧走线有点像差分对走线,怀疑用来传送数据的。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在一次侧完成AD转换,通过这两个来传送数据到二次侧处理。

另外看到3个红色的“VOGT L4”,判断应该是给一次侧供电用的。

网友:
个人分析  高频信号应该是靠两个 白色的隔离变压器传输,输出线也是等长差分对布线,变压器完全能达到100M以上; 196标称实时采样1G  TDA8792再超也没这么厉害吧  呵呵  而且信号线可是先进了FLUKE 定制芯片 在这里面有AD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只查到 OQ0260HL 是飞利浦的产品,好像Tektronix示波器里也有用到。

所以这个器件值得关注。

网友:
采用变压器隔离传输数字信号?看这样子不太可能,原因如下:
1.变压器需要传输串行信号,100MHz不是闹着玩的。
2.光电隔离数字信号,需要至少6个光耦/通道,这里明显没有。
3.HCNR201在这里做什么用?

楼主:
OQ0260HL  应该是模拟前端的专用芯片

楼主:
我想明白1G的采样从何而来,是那个芯片提供的

网友:
这个方框图,可能有点参考价值

方框图 (原文件名:DL.jpg)

网友:
原因是高频隔离是用变压器的,那个白色的!

网友:
看到信号调理部分有个继电器,不知是做什么用的,用了好几个405X,应该是做增益控制的吧.

网友(2009-09-24):
谢谢魏坤朋友的转载。
这是我发在www.eeworld.com.cn论坛的帖子,想与高手探索一下专业产品中使用的技术。可是在那里没有人响应,没想到在这里有朋友发表了自己的分析意见。

网友:
“gdrc 古道热肠”朋友是21IC里“青苹果示波器”的作者吗?

网友:
关注示波表 指标有水分

网友:
线性光耦传输低频信号,变压器传输高频信号,应该和泰克的THS700系列类似

网友:
Hi! wolf-lee:
不仅要谢谢魏坤朋友的转载,还得谢谢wolf-lee的原贴。
这里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

网友(2009-10-25):
请问这个表在使用万用表功能的时候,电流档有保险吗?我没有看到机器上有保险。

网友(2010-02-21):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表在使用万用表功能的时候,电流档有保险吗?我没有看到机器上有保险。

示波表是没有电流档的 万用表功能其实已经是其次的了 厂家更愿意卖电流探头给你测电流

网友:
应该拿给阿莫拍照
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2010-04-16):
我有3快196主板,两快是好的,一块是OQ0256HP坏了,都没有外壳和显示器,都没用

网友:
我有3快196主板,两快是好的,一块是OQ0256HP坏了,都没有外壳和显示器,都没用

能买一块给我吗?

网友:
,一样看到了一个神奇的“飞电阻”,不过板子工艺非常好。。。

网友:
哈哈,我看到FLUKE官网上的一个技术说明,是说190系列的表采用了类似CCD的电荷存储技术实现2.5G的实时采样率的。
请各位参考:http://assets.fluke.com.cn/AppNotes/shibobiao/26.pdf

网友(2010-08-06):
HCNR200/201看来是用来做直流到1M左右的信号隔离,更高频率的信号应该是由隔离变压器完成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变压器?

网友:
那位有FLUKE 196示波表的原理图?

网友:
线性光耦挺熟悉

网友:
数字部分与43B基本一样哦!
这是43B的服务手册:

网友(2010-10-30):
发图真是大侠,连芯片型号都标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那两个tda8792m是不是就是它的ad转换器?他们貌似只有25m的采样率的,要是不是那么adc又在哪里?

猜测 tda8792  就是 示波器的2个通道adc。(假如不是,8bit adc大概不会用于电压表测量。)

呵呵,25MHz模拟带宽,道道很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看到fluke官网上的一个技术说明,是说190系列的表采用了类似ccd的电荷存储技术实现2.5g的实时采样率的。
请各位参考:http://assets.fluke.com.cn/appnotes/shibobiao/26.pdf

嘿嘿,真是使用tda8792  作为示波器的adc。这个196可是号称 1G 采样率,模拟带宽 100M。

网友:
我手上有FLUKE196 199原理图 和维护手册,文件太大了,家里网络太慢,哪天我来发给哥们。

终于搞好了
coolrun FLUKE19X系列示手持示波器原理图、维护手册ourdev_594008BMHXYZ.pdf(文件大小:10.04M) (原文件名:FLUKE 192B, 196B, C, 199B,C Servic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手上有fluke196 199原理图 和维护手册,文件太大了,家里网络太慢,哪天我来发给哥们。

呵呵,兄弟,你是偶像呀。盼望中...

网友:
更换了个网络终于上传好了,哥们可以研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YOU ARE MY HERO!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手上有fluke196 199原理图 和维护手册,文件太大了,家里网络太慢,哪天我来发给哥们。
终于搞好了
coolrun fluke19x系列示手持示波器原理图、维护手册

太好了。请教一下COOLRUN 狼人有很多19X系列的示波器按键失灵,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该如何修理。这个故障应该是个通病!有的是很长时间没用,再用就出故障了,还有的是前几天用好的,忽然就坏了!

网友:
顶了,我们有一个,电池一开始就不好,后来常开不了机,
索性把电池去了,插上电源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哪里搞到这种资料?神了!

关于lcr资料有么?比如 安捷伦的4263B。

网友:
回复 网友D:

福禄克196主板出么

网友:
看看FLUKE 196的手册大家就明白了。别费力气。白色变压器确实就是通高频信号的,示波器口分高通和低通两个通道。变压器是输出高频信号的,在专用芯片输入端HF分四个通道,对应不同的衰减。芯片将低频信号转变成电流信号,控制光耦,提供电压输出

网友(2011-04-07):
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啊,刚从数电重新转入模电,终于找到组织了。mark

网友(2011-05-30):
厉害啊,都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
f196 f199的原理图能否再传一份?论坛无法下载了!

网友:
惊现飞阻啊

网友(2011-07-30):
因为今天修好了F196的键盘失灵,上来看看这个帖子,没想到又有这么多回复,
我的F196是7/23中午坏的,当时电闪雷鸣,插着外接电源,搞的我以为是雷击问题呢,
经两次晚上回家检查,发现故障是软键盘排线的的1和4之间短接了,电阻3k左右,其他排线之间是无穷大,见下图1,

然后测出了按键编码,见下图2,

对照查出后,其他的,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万能的坛啊 记号一下 FLUKE 19X 图纸 按键失灵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9-08):
隔离示波表----隔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有详细的解释吗? 谢谢

网友(2011-10-09):
各种看不懂啊~~~不过这里的回复是很好的学习

网友(2011-11-14):
不错,FLUKE的做工就是不错啊。

网友(2012-01-01):
两个白色的像隔离变压器,那三个红色大块头是电源还是模拟信号的隔离传输模块?

网友(2012-07-16):
1GS/S的采样率是等效采样率吧!

网友(2014-07-31):
不明白等效采样率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2014-09-25):
原来Fluke的板子也会有飞线的

网友:
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我也打开看过,里面做工,设计这些应该都很不错,但是为啥老是死机,无语得很,总需要扣电池.

网友:
好东本,先收藏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