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上不了www.ouravr.com/bbs等网站,请教高手

楼主(2009-08-18):
最近晚上在家里经常无法打开OURAVR,163,Google等网站,msn.com.cn可以,qq也可以上,但白天回到公司就一切都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
我用遨游浏览器

网友:
一般是DNS服务器不够稳定,像楼上直接用IP地址就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不是终极解决方案,楼主可以试着找当地一些免费的DNS服务器。例如你用的是电信,只要稳定,实际用铁通提供的DNS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