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速率的问题,望高人指点

楼主(2009-08-18):
我最近也在做示波器,我有点不明白就是,在AD转换电路中,AD芯片采样速率不是越高就越好吗,为何要关注其最低的转换速率啊。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你的AD用100MSPS的采样速率,RAM 2K,100M/2K=50K ,也就是说50KHz的信号只够存储一个周期,那你如何测1KHz的信号? 只有两种办法,要么降低采样速率,要么就每采50个数据,丢弃49个,只保留一个,当然如果你愿意,取50个的平均值也行。

楼主:
谢谢你,我大概理解你说的意思了,呵呵。那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除了降低采样速率这个方法可行以外,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大RAM的容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
是的,增加采样深度也行。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