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CINT中断进不去,请教高手~~

楼主(2009-08-18):
//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registers, PLL, WatchDog, Clocks to default state: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HI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0;     // SYSCLKOUT/1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Disable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s: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Default State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To a Known State: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PieVect.c.
// This function populates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 to the shell ISR functions found in DSP281x_DefaultIsr.c.
    InitPieVectTable();

// User specific functions, Reassign vectors (optional), Enable Interrupts:

// Initialize EVA Timer 1:
// Setup Timer 1 Registers (EV A)
    EnableFlag=TRUE;
   // Waiting for enable flag set
   while (EnableFlag==FALSE)
    {
      BackTicker++;
    }

//Enable Comper interrupt bits for GP timer 2
    EvaRegs.EVAIMRB.bit.T2CINT=1;
    EvaRegs.EVAIFRB.bit.T2CINT=1;

// Reassign ISRs.
        // Reassign the PIE vector for T1UFINT and T2PINT to point to a different
        // ISR then the shell routine found in DSP281x_DefaultIsr.c.
        // This is done if the user does not want to use the shell ISR routine
        // but instead wants to use their own ISR.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2CINT = &HX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Enabl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 for T2CINT
    PieCtrlRegs.PIEIER3.all=M_INT2;

// Enable CPU INT2 for T1UFINT and INT3 for T2CINT:
    IER |=M_INT3;
请问高手,我这个中断程序为什么,T2的比较中断进不去啊?谢谢~~

网友:
没有看到你启动EV的定时器呀?你参考一下2812的例程里面有和这个一样的例子。

楼主:
我不启动EV用他的周期中断,下溢中断都是可以连续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