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选择(TEK OR RIGOL)

楼主(2009-08-18):
因为开发需要购入示波器一台。有三个选择:
TEK   TDS1012  (二手)     大概4K
普源  DS5102MAE               2K
普源   DS1102E                3K
这个主要做前期开发用,后期要购入更高级的
请问选择什么好?

网友:
TEK的存储容量太小,只能当模拟示波器用

网友:
TEK不二的选择.

网友:
TEK的存储容量是太小了,我看的TDS220只有2.5K个点,让我也一直非常犹豫

网友:
TDS1012存储小,反应慢
如果是我的话,选DS5102MAE,如果能买到的话
RIGOL的1000系列的话,还是DS1052E超值

网友:
普源DS5102MAE  1800
普源DS1102E   2900
存储深度与价格的抉择
有些人用惯了小存储深度的机器,用高存储深度反而觉得不习惯。

楼主:
之前,一直用TEK DPO3054
现在待在家
主要做一些RF和电调方面的研发
前期资金紧张,想把钱用到刀韧上
普源DS5102MAE  DS1102E   在性能能有什么差异?
另外,是不是触发的方式和TEK的不一样?

网友:
羡慕LZ,在家办公

楼主:
普源DS5102MAE  DS1102E  在性能上是否一致呀(不需要便携)

网友:
用惯DPO3000改用国产低端。。。
就像开惯了宝马改开奥拓
影响性能的三大指标: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
DS5102MAE、DS1102E 带宽和采样率这两项指标相同,最大的区别是存储深度4K和1M
大存储深度可以把波形展开看更多细节
其它方面,
DS5102MAE体积大,单色屏,不带U盘接口;  DS1102E 便携,真彩屏,U盘接口
两者价格差异也明显
两者不同档次不同价格定位

网友:
普源的彩色显示数字示波器中的某些 100MHz 产品

DS1104B:  四通道,100MHz  2GSa/s
DS1102CA: 双通道,100MHz  2GSa/s
DS1102E:  双通道,100MHz  1GSa/s

网友:
DS1102CA的话就不如去看看力科了,价格差不多。

楼主:
力科的好像没有低价的

楼主:
入手 普源DS1102E  选择结束。

希望普源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2011-11-04):
现在去看看力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