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05无线发射引起数据采集不稳

楼主(2009-08-18):
项目大概就是数据采集然后无线发射

我用手摸天线的话,会导致采集的数据偏高。把整个系统放在不同高度的话,采集出来的数据也不一样。位置愈高,采集出来的好、数据愈大。

会是无线模块的地引起整个系统出问题的么?

我在无线模块电源上加了滤波电容的,一个47uF,一个0.1uF的。无线接收端用手摸就没得这个问题的

我不接无线模块,采集出来的数据就没得问题。会不会是无线发射端引起地电平波动的原因呢

网友:
905Mhz的要在采集和电源部分加22~30pF的电容,用来旁路RF干扰。

楼主:
这个是根据什么算的电容大小呢?

不好意思,上面应该是905无线模块,工作在430M

网友:
你需要先確定,RF型號干擾是無疑,干擾途徑有:電源干擾、基準干擾、直接對采集量干擾,確定了方向,才能對癥下藥。

楼主:
还请教Momo,估计是基准干扰,这个怎么解决,布板的时候无线部分和数据采集部分分开敷铜?还是其他途径解决。

最糟糕的是,放的位置越高采集出来的数据越大,这个我始终想不通。

网友:
当使用简单的GP天线时,需要一个地网。此时,整个电路板会成为射频电流的通道。流过电路板的RF电流会直接影响到电源,运放等敏感电路。
可以考虑:
1。无线模块与采集电路连接的线全部用电感隔开。
2。使用GP天线时,合理设置地网,或采用自带地网的GP天线。
3。天线引出,离采集电路二十厘米以上的距离。
4。采集电路用金属盒屏蔽起来。

网友:
RF信号发射处理不好对数据采样会有很大的干扰

以上给出的解决方法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