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硬件握手信号怎么搞?

楼主(2009-08-19):
一个项目需要和PLC通信,I/O基本快用光了,而且PLC用IO传也不方便,所以扩展了232BD模块,我看了三菱的通信手册,准备用计算机连接方法,可是看起来PLC的串口是硬件握手的,单片机没有硬件握手信号,难道模拟一个?而且硬件握手还需要电平转换,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有支持硬件握手的232接口芯片,一般都是比较老的

STM32的串口硬件上也有握手信号的

网友:
RS232电平转换芯片一抓一大把,至于要handshakex信号转换,可根据需要,选择n入n出,
单片机没有握手信号端子,就要模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