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选型,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8-19):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需要将gps收集的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发送到控制中心,应该选用哪个GPRS模块?
MC35i 和MC39i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刚开始接触无线传输,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MC35i早已停产,MC39i停产在即。MC39i是MC35i的无铅版本。
具体推荐看我的签名档吧。用DTU,不要用GPRS 模块,因为开发GPRS传输的工作量和难度远大于GPS系统。

网友:
用WAVECOM,直接模块就接采集器,无需外加MCU
当然,用DTU也是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DTU+GPS 不错的选择。不需要自己整CPU,那就更不需要整CPU软件了。
DTU透明传输。直接将GPS数据传输给服务器。直接传输的问题就是如何识别用户身份。
要识别用户身份那就让DTU将GPS通过串口传来的数据进行打包传输,要求打包后的数据增加用户识别ID,服务器这边就很容易识别发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