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走过闭合路径的面积

楼主(2009-08-19):
最近在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的培训。要求我们计算小车走过的任意闭合路径的面积。

楼主:
希望高人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哇塞,你们什么学校啊,这个也太难了吧。。。如果做出来了共享哦!

网友:
这题目要求还蛮高的。
能用什么传感器?
CPU是什么?

网友:
任意走是按什么依据任意走的?

网友:
关注一下。。。
还想不到又什么算法

网友:
不太好,还要看弧的方向,有时候回又负面积的问题

网友:
如果小车这样走,上述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
有点难办!如果是有规则的还好一点!

网友:
我昨晚想到了一个办法了,用坐标把走过的路径记录下来然后用X坐标相同的点相减

网友:
有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小车是肯定不能精确回到出发点的,如何在这个条件下建立模型需要动点脑筋。

【8楼】 cowboy 的问题也是一个方面。

用扇形积分比较准确,不知道要求准确度如何。
坐标是肯定要记录的。

网友:
这些东西,跟机器人比较接近了吧?

网友:
如果是随意闭合路径,难度大。指定几种路径差不多。

还是在坐标纸上跑 好算一些。

网友:
小车上带一卷漆包线,边走边把漆包线粘在地上
走完以后,根据电感量来估算漆包线所围面积

网友:
如果你走过的曲线没有交叉,即包围起来的是一个单连通域
那可以简单用
∑(Xm - Xn)*(Ym+Yn)/2
m = n+1

如果不是单连通域,那么你如何定义包围起来的面积

楼主:
这是我们学校选拔赛的一道题目。题目里是单连通域的闭合路径。谢谢各位的指点啊。

楼主:
回复3楼:我们用的是020的单片机,坐标用电子罗盘得到,不过现在还没做出来呢。用一般的传感器没想到用什么方法得到。

楼主:
回复15楼:这个计算面积的式子能简单推导一下吗?请教啦。

网友:
这个就是求闭合曲线的积分
怎么推导出来我忘了,但是可以这么用
我用VC2003写了个示例程序,下面是程序和源代码

网友:
ls强啊,茅塞顿开!